关于TM320F2812和TMS320F28335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1-06-10):
请问各位前辈,TM320F2812和TMS320F28335使用起来硬件设计是不是差不多呢?是不是可以替代?最后,是不是编程起来除了有些28335增强功能外几乎差不多呢?
暂时我需要用在一个继电保护装置上,检测3路交流电网电压、3路发电机组电压和3路发电机组电流,结合CPLD做一定的处理,对发电机组做一定控制,系统设计如我的附图所示。
我应该怎么选择呢?
谢谢各位前辈

系统图 (原文件名:11.JPG)

系统图2 (原文件名:1.JPG)

楼主:
主要问题是,我之前用过hellodsp的一款F2812的开发板,现在直接用F28335可以吗?在硬件设计上跟2812设计差不多吗?会不会有很大的区别?编程是不是几乎一样?
谢谢啊

网友:
硬件差不多,28335外设增强了,寄存器更多了,编程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在2812系统下做好的SRAM驱动程序能够直接移植到28335上面去吗?我应该怎么选择呢??谢谢啊

网友:
28335能用浮点计算,速度更快

网友:
总体来说,335比2812性能有很大提升。

1、电源设计,不用搞什么先后启动了。呵呵,ti把这个bug改掉了。

2、gpio终于改为复用了(这在arm早就有的功能),基本每个io都可以作为中断输入。

3、终于加入dma功能,把速度瓶颈打开了。可以直接使用dma访问ad7656,呵呵,很爽。同时,支持浮点运算。

4、adc性能比2812强多了。

呵呵,我很喜欢这款芯片,只是不知道拿他做点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上的设计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在2812系统下做好的sram驱动程序能够直接移植到28335上面去吗?我应该怎么选择呢??谢谢啊

这个SRAM没用过,你说的驱动是外部总线配置吗,这个改改寄存器就可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明白,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上的设计会不会有问题呢~?

没问题,硬件设计可以参考ti官方文档。

如果嫌麻烦(画pcb简直就是体力活)下面店里有我以前设计的东东,运行了近2年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你的原理框图,有几点建议:

1、如果只是计算幅值相位的话,不参与控制,没必要过零检测。

2、记得335内存68kB吧?缓冲adc数据一般够用且有数据线dma功能,也许不必外部ram。

   可以大概计算一下,ad7656是250k/s,如果算20路adc信号,那么5M带宽,335可以非常轻松处理。

3、4层pcb是必须的。尤其那个ad7656个电源+15、-15一定要好,否则性能下降很多(要不怎么便宜呢?)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啊。
在28335中,
Low 64K中的L1-L4 SARAW可不可以存放程序???
需不需要相关的要求和配置???

楼主(2011-08-04):
回复 网友B:

为何一定是四层呢~?有点不解。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备受诟病的双电源,2层板子很难布开,而且稳定性也许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