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AVR ISP 无法下载 问题 提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 请检查FUSE设置、电源、时钟和ISP

楼主(2011-06-10):
用并口下载线和双龙的下载软件。原先可以用,一个不小心 把二十几伏的电源接到了78L05的输入端 ,把ATTINNY26L给烧了,后来换了个芯片,老是提示说:进入编程模式失败 请检查FUSE设置、电源、时钟和ISP电缆线!
家用万用表检查了单片机是有5伏电源的,接线核对了一下,也没有错的!但是烧不了,不会是下载线也烧坏了吧??!! 只有一根下载线了,
~~~~(>_<)~~~~

网友(2011-12-0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教

网友(2013-02-28):
你可以换一根下载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