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MCU能实现10位分辨率200KHZ的PWM。 一般MCU时钟频率也就几十M,做不到o(╯□╰)o,

楼主(2011-06-10):
什么MCU能实现10位分辨率200KHZ的PWM。 一般MCU时钟频率也就几十M,做不到o(╯□╰)o,有特殊功实现方式的吗,DSC,DSP之类的东西我不懂,价格别超30RMB??
我要做一个电源,我想用尽量小的电感电容,
avr就有个8位TIME的时钟比系统时钟高,可惜是8位。
如果用stm32f100的DA控制TL494之类的东西又太麻烦,大伙有用到的没?

网友:
200KHz * 2^10 = 204.8MHz 主频...
200KHz * 2^8 = 51.2MHz 主频(AVR的PWM频率和分辨率无法同时达到你的要求,8位分辨率的话,STM32可以跑到72MHz)

LZ自己考虑下你的需求是否真的需要这么高分辨率吧...

网友:
用CPLD试试?

网友:
【1楼】 snoopyzz

小看AVR了吧,部份AVR的PWM时钟可以PLL到64MHz。8位200K的话AVR应该行。

网友:
型号如ATtiny26、AT90PWM*. PWM时钟可以到64MHz.

楼主:
我用buck拓扑,控制MOSFET的组成的半桥,因为要输出互补信号,还要控制死区时间,实现200KHZ很难;10位分辨率,是不要400多M了,
就算我降低要求,9位分辨率,也要200多M,如果72M的stm32,也不能实现。
NS
我的电源输入变动范围在7~18,输出6.5伏,要到达1%的误差,我看书上写的方法计算了一下,我感觉分辨率9~10就可以,或许我算出来的不对,老师能不能讲讲数字电源怎么设计?
f
             -=-
          (\  _  /)
          (`\(")/')
          (`/<v>\')
           \\/^\//
            /   \
           /     \
           `-._.-'

楼主:
AT90PWM 也有PLL,我看看,或许可以

网友:
为什么不用硬件PWM控制器呢~100K的控制器有的是,500K的也有,就看你能不能玩转啦

网友:
用STM32的话,分辨率可以达到 1/360,可以输出互补PWM,死区时间可编程

楼主:
AT90PWM 是最高64M
看来我得找专用IC了,仅仅MCU完成不了、
可恶的E文,好多数据手册都是E文,不好找( ⊙ o ⊙ )!

楼主:
【7楼】 X_BIKE
-------------------------------------
你好,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啊?

网友:
分辨率、频率要求都挺高。楼主查一下UC3842等专用的PWM控制器芯片吧

楼主:
我用TL494做过,驱动半桥,占空比输出是0~90%,驱动用IR2104,之后接IR2110;
这样无法控制死区时间,小电流时问题多
如果在加保护电路,就麻烦多了。
求DAC控制或I2C的PWM输出IC
-------------
7楼有没有合适的IC啊?

网友:
有这钱,不如外置了。

网友:
TI HiRes PWM , 或TIMER B? MSP430有, picco dsp好似也有

网友:
楼主在做D类功放

网友:
推荐Microchip的数字电源专用MCU,型号dsPIC30F2023,PWM在10位的时候分辨率最高624Khz。

网友:
Ti的2808之类的DSP能行。

网友:
BF592. 轻松搞定,价格也在你接受的范围。

楼主:
初步确定选用:TMS320F28022,TI Piccolo DSP系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这钱,不如外置了。

【诚征】我妹,陕西渭南市临渭区,1984鼠,大专文科,1.66米,有照备索,现西安上班族,将加盟我电子作坊。  未恋,父母急。   诚待:适龄未婚青年探问,电子行业更佳。  bc688@163.com 必复!(人生大事,非玩笑)

真的假的啊?

网友:
那敢戏言。感谢关注!

楼主:
征婚的都来了,我签名也改改
求gril一名,相伴一生……

网友(2015-11-07):
我没有用过,坐等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