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信号发生器,大家帮忙推荐一下,多谢

楼主(2011-06-10):
想买一个信号发生器,价格大概在1000到2000之间,大家推荐一下?多谢

网友:
这个价格肯定会有的,不知你这个信号发生器的一些基础指标,频率,功率等等。有机会邮箱多交流,
ge.jin@electest.com.cn

网友:
固纬DDS的 凑合着还可以

网友:
同样关心!

网友:
主要看自己需要的性能指标

网友:
看到淘宝上销量较大的《普源普源DG1022双通道20M信号发生器》和《安泰信的安泰信 ATF20B DDS数字合成函数信号发生器》,请教各位大侠这两款性能指标功能有多大的差异?实际使用当中哪个更好呢?

网友:
ATF20B是单通道40mHz~20MHz,频率分辩率40mHz,波形深度1K点,垂直分辩率8bits
DG1022是双通道1μHz~20MHz,频率分辩率1μHz,波形深度通道1是4K,通道2是1K,垂直分辩率通道1是14bits,通道2是10bits
细看指标,差异还是不小的。
普源的相对稳定性要好些,这点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