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MCNC-01加工硬盘中的铝合金盘片

楼主(2011-06-10):
这是我用AMCNC-01做成功的第一个零件,从对CNC没有任何概念到迈出这么小小的第一步,还真是挺开心的。

先看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在1.3mm厚的铝合金硬盘碟片(右边)上面,铣出一个自己设计的小四轴飞行器的中心板(左边)

成果 (原文件名:P6103669.jpg)

用的是普通国产2.5mm的单槽铣刀,淘宝卖8块钱一把的,每次下刀0.1mm,F120,很顺利就搞定了……当然,在这之前付出了3把V刀的代价,还好都是国产的不值钱的东西。

看看最后结果的边缘,没有什么毛刺,但是也不是很光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加任何切削润滑的关系,另外也许还是刀具太烂了。

边缘 (原文件名:P6103662.jpg)

两端过程的视频,太大了,所以放在youku上面,有兴趣的可以移步看一下:

轮廓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0ODgzMDE2.html

铣孔,手上没有合适的钻头,所以用2mm的铣刀铣2.5mm的孔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0ODc5NzA4.html

感觉有了雕刻机,真是方便很多啊,很多想法都可以付诸实践。唯一比较麻烦的就是灰尘和碎屑,要抓紧按照教材里面的方案把防碎屑的挡板给加上才行!

网友:
羡慕呀
一直想弄一个,没货!

网友:
标题应该改为:让硬盘飞

网友:
太伤刀了.......

网友:
日立的玻璃盘片如何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伤刀了.......

求教,如何能好些呢?

网友:
步进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步进太大了……?

F120还嫌大么?

网友:
120, 我认为大了点, 60吧,还要给刀具降下温

网友:
下刀改 0.05 ?

网友:
边缘要想光环要提高主轴转速和刀具质量.硬盘的盘片硬度很高啊,能洗成这样很不错了.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铝……

网友:
转速不够。。建议自己换成电主轴

网友:
回复一楼:唯一比较麻烦的就是灰尘和碎屑,要抓紧按照教材里面的方案把防碎屑的挡板给加上才行!   弄个吸尘器也行!

网友:
铣金属用硬质合金双刃直刀比较好点,0.1的步距用1.5mm的刀好,斜向移动,切入和切出这两个选项应该要选上,走轮廓第一次留余量0.1,第二次留0.05,第三次不留余量,这样估计效果会好点。

网友:
一定要加上切入切出,这种刀没有中心定位,直接下切容易断

网友:
有一个问题,视频里怎么不见装卡或者其他固定装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一个问题,视频里怎么不见装卡或者其他固定装置啊

可能楼主用 502 粘在案子上的~~
呵呵~~

网友:
加一点 油比较好,不然刀口温度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一个问题,视频里怎么不见装卡或者其他固定装置啊

用双面胶贴在工作台上的

网友:
側邊餘量留0.2mm ,下刀深度到底

再補輪廓1刀

我自己用機台試銑的感想

金屬加工,銑刀從上銑到底,每次下刀0.2mm ,都容易震刀(尤其是小刀)

所以最好留些餘量,再做一次側邊精加工(1次銑邊),側邊加工效果會好很多!!

网友:
好漂亮
我也拆了好多块硬盘把这些都留着
有朝一日肯定可以用得上

网友(2011-09-18):
有用!学习记号中。。。

网友:
忘了问楼主,AMCNC-01花了多长时间铣出这个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