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布线经验。这种线怎么布置会比较快速?

楼主(2011-06-10):
第一次尝试做板子。想要做个如上图类似的转接板。于是手工一根一根地在AD中连线(没用原理图,直接做的PCB文件)。如下图。

一共64根线。感到比较麻烦,效率太低。而且不容易修改。有时候需要不停调整局部整体才显得美观。

比如想要改变一点点排插位置时,又要一点点微调。很麻烦。

使用AD 默认设置的自动布线工具 的效果很不理想。绕来绕去的很乱。

请问高手们都是如何布这种线的? 或者 rules 应该如何设置才能使得自动布线达到图片效果?

网友:
这么几条大马路都感到麻烦????楼主还是一条条的来吧。如果是AD6.9的话。按P I 走线。再按CTRL+老鼠左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手工来做是没问题的。就是感觉有点不效率。因为我是新手。对PCB见识很浅薄。所以想请教一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积累下经验。

网友:
画一下原理图也不是很麻烦,就那么几个插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几条大马路都感到麻烦????楼主还是一条条的来吧。如果是ad6.9的话。按p i 走线。再按ctrl+老鼠左键。

你好,为啥我的会提示这种错误呢?

我的是AD 9.3...啥情况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几条大马路都感到麻烦????楼主还是一条条的来吧。如果是ad6.9的话。按p i 走线。再按ctrl+老鼠左键。

其实楼主这个问题我也困惑,觉得没效率,上面这个图是自己画着试的.

网友:
最后再弱弱的问一句,元件之间的间距的rules咋设置呢?想紧挨着但是会绿色...

网友:
恕我冒昧的说:人家几千条线都是手工布线,你这~~~我无语

网友:
你要嫌烦可以自动布线,不过我从来都没有用,第一次画板就是手工的,搞技术的不能浮躁,天上不会掉大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惭愧了。我觉得体力活尽量交给机器去做。想做个“懒人”。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了自动布线了。达不到手工布线的理想效果。有些地方绕来绕去的。可能是自动布线策略还不够完善。不靠谱。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是6.9的你用PI 。如果是AD9那用PT就好了。快捷键用好了还是很方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建议你找个AD的书或者视频,系统的学习一下吧。否则问题会很多。

第一图是你选了差分布线方式。
第二图可以在design - rule 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