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菜鸟求助 如何实现现场编程

楼主(2011-06-11):
比如我要控制几个继电器的时序,实现人机界面上的用户编程,如用户在人机上编程 工况1: 继电器A 闭合 2S后 C闭合 1S后 B闭合 5S后 ABC全部关闭。
工况2:继电器C 闭合4S后 AB闭合,1S后ABC全部关闭。 即这些继电器的时序可以由用户自己在人机上编程。怎么样来实现呢?

网友:
这个不难,楼主具体讲一下,你是想要继电器的时间由用户编,还是继电器的动作顺序让用户自己编,还是两者都由用户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难,楼主具体讲一下,你是想要继电器的时间由用户编,还是继电器的动作顺序让用户自己编,还是两者都由用户编?

两者都由用户可以编写  命令格式我定义好 用户只要按这个格式编就好了 ,单片机系统我知道怎么弄,PLC没怎么接触过 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
很简单,,你可以用时间控制,,比如用  T37  38  ...等等,,进行设定就可以了的,再用个互锁

网友:
触点先要选择好,然后设置开关,分配定时器与中断

网友(2011-07-18):
这个比较简单啊,应该是一系列的条件判断。

网友(2011-08-20):
开几个定时器就搞定了!比较基本的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