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常用的avr芯片,要求带USB,3Q!

楼主(2011-06-11):
最近做一个仪器,要与PC通信,打算用USB,MCU 原来是用的Atmega16,USB用的FT245,现在电路改成3.3V版本的,不能用FT245了,本来想用FT232,后来想想还是直接选个带USB控制的MCU算了,不知各位大侠用过什么好用的,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
AT90USB系列,不过还是算了吧,比STM32F103还贵……

网友:
c8051f340很容易上手,听代理商说现在可以做到13元每片

网友:
STM32F103C6T6还可以做到11.5每片呢……

楼主:
价格不是特别重要,关键是芯片常用,好买,编程器别太贵就ok了,stm32的不是arm吗?我没用过arm,用在手持设备上是不是比较耗电呢?

网友:
STM32挺好的  一般一个月就可以上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价格不是特别重要,关键是芯片常用,好买,编程器别太贵就ok了,stm32的不是arm吗?我没用过arm,用在手持设备上是不是比较耗电呢?

STM32降频到24MHz(印象中低于24MHz USB就不能用了),不比AVR耗电,山寨JLINK更是白菜价。

网友:
STM32的USB频率是48M,系统时钟低于48M就不能用,且只有48M和72M才能用,因为USB时钟预分频只有1和1.5

降频到24MHzUSB肯定不能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stm32的usb频率是48m,系统时钟低于48m就不能用,且只有48m和72m才能用,因为usb时钟预分频只有1和1.5
降频到24mhzusb肯定不能用了。。

这位童鞋肯定没看datasheet:
The USB peripheral logic uses a dedicated clock. The frequency of this dedicated
clock is fixed by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USB standard at 48 MHz, and this can be different
from the clock used for the interface to the APB1 bus. Different clock configurations are
possible where the APB1 clock frequency can be higher or lower than the USB peripheral
one.

Note: Due to USB data rate and packet memory interface requirements, the APB1 clock frequency
must be greater than 8 MHz to avoid data overrun/underrun problems.

上面这段的大意是USB外设使用独立的48MHz时钟,它可以和APB1时钟不同,APB1比48MHz高或低都可以,但APB1必须大于8MHz才有足够的速度收发USB数据。

至于我说的24MHz限制,是印象中Errata里面提到的一个芯片bug,后来查了一下证实是我记错了,真正的bug是APB1低于13MHz时可能有问题:
2.15 USB packet buffer memory: over/underrun or COUNTn_RX[9:0] field reporting incorrect number if APB1 frequency is below 13 MHz

网友:
c8051f340的比较有竞争力,虽然是51核的,但性能一点也不差,功耗还是能接受的。
至于说上手的问题,Silabs提供官方的USBXpress开发库,编程非常容易,即使自己编底层代码也相当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