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项目要用STM32(正在画原理图,鸭梨好大啊)

楼主(2011-06-11):
我今年7毕业的,用STM32不是很长时间。是基本会用,但设计原理图感觉没有底气啊。所以发我画的电路图上来给大虾们批评指正。
需要的资源/功能:
1.SRAM
2.FLASH
3.摄像头
4.串口扩展
5.AD
6.LCD
7.功放
8.CDMA/GPRS
9.GPS
10.键盘
11....想起再加

修改原因:应【4楼】 flyforyou85  的要求上传PDF

网友:
电源用lm2596要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用lm2596要好一些
看了lm2596的介绍只是输出电流比较大(3A),其他应该差不多

网友:
楼主,你是做开饭呢?还是做产品?
楼主应该是学生来着的吧,感觉你画的原理图怪怪的.比如,电源的滤波电容,都是放在一排的,很少有人在每个引脚上挂一个电容.

另外你要是让别人看,你应该给个完整的PDF的,不要剪切的,很模糊的,没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是做开饭呢?还是做产品?
楼主应该是学生来着的吧,感觉你画的原理图怪怪的.比如,电源的滤波电容,都是放在一排的,很少有人在每个引脚上挂一个电容.

另外你要是让别人看,你应该给个完整的pdf的,不要剪切的,很模糊的,没法看!
1.(*^__^*) 嘻嘻……,我是学生
2.滤波电容我还是觉得放在靠近器件的地方好,要不画PCB时忘了加上电容
3.好下次传PDF和截图

网友:
8.CDMA/GPRS电源要求比较高哦,一般要考虑瞬时电流够不够。你这个图似乎全部都是由一个LM2575带。另外那个功放供电是多少的?
我觉得1A够呛。

楼主:
回复 网友C:
8.cdma/gprs电源要求比较高哦,一般要考虑瞬时电流够不够。你这个图似乎全部都是由一个lm2575带。另外那个功放供电是多少的?
我觉得1a够呛。

查了我们买的CDMA/GPRS开发板使用的是LM2576。功放目前还没有选好用什么呢的,现在是一边画原理图一边选型。鸭梨好大( ⊙ o ⊙ )啊!

楼主:
采用【2楼】 pulan 和【6楼】 Rapido 的建议使用LM2596R-5.0

网友:
GPRS拨号的瞬间,电流时2A 大约10ms。

建议多输出DC/DC方案。

你如果是学生,现在做这个项目,个人感觉不太可能完成。我指的是做出的东西十分稳定。

如果是你BOSS给你这个项目,那么说明他对技术完全不懂,或者只是想做出DEMO级别的产品,来在市场上套利。

对你来说,这是不利的。

网友:
期待你的pcb图,稳不稳定还要看pcb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gprs拨号的瞬间,电流时2a 大约10ms。
建议多输出dc/dc方案。
你如果是学生,现在做这个项目,个人感觉不太可能完成。我指的是做出的东西十分稳定。
如果是你boss给你这个项目,那么说明他对技术完全不懂,或者只是想做出demo级别的产品,来在市场上套利。
对你来说,这是不利的。
1.gprs拨号的瞬间,电流时2a 大约10ms   要这么大的电流啊
2.现在还不求太稳定,毕竟是样品
3.boss是个老师

4.所以说鸭梨好大啊

楼主:
修改电源:把LM2575改为更大电流的LM2596;但是感觉1117好像不太行吧,最大电流只有1A.不知道大虾们有什么推荐??

补充:
想用lm2596-3.3代替1117-3.3但是
lm2596-3.3的有4%的的误差
1117-3.3 只有1%的误差

网友:
看原理图应该是准备做专用设备报警。
要求可以发照片+紧急呼叫+GPS定位。GPRS传送位置。

网友:
莫非你boss跟我一样是个贪多的人,你这个跟我第一版的MP3功能差不多只是比我的那个少了个重力感应。现在觉得用stm32做这些有点不现实,现在的版本功能简化了很多,决定下一版至少上2416才能把想做的功能做完。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45356&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zforce&bbs_id=9999

建议你好好参考这个,苹果猫的是产品化的

电源部分用2596可调到4.2V

网友:
我做毕业设计做的和这个类似,图画得一团糟……

楼主:
回复 网友E: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745356&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zforce&bbs_id=9999
建议你好好参考这个,苹果猫的是产品化的
电源部分用2596可调到4.2v

谢谢支持,已经参考苹果猫一样增加防止反接的1n4007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做毕业设计做的和这个类似,图画得一团糟……

我的毕业设计是用TMS320F2810和EPM570,硬件调过了;软件很不理想

楼主:
添加1M的SRAM, CE不知道这么接??

楼主:
感觉FLASH没什么用,还不如用SD卡呢。主要用来存储图片,图片数量应该也不会很多,并且图片的质量不需要很好的。

楼主:
更新:1.SRAM使用Bank1的NE4
      2.增加串口(今天发现STM32有5个串口,所以不用扩展了)

网友:
做啥东西,要那么多功能,刚开始用,做个大杂烩,是肯定做不好的;少做点功能,也许会实用点,楼主别介意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4%的误差可以接受的,还有很多高精度的DCDC,比如lm3485之流

楼主:
回复 网友G:
做啥东西,要那么多功能,刚开始用,做个大杂烩,是肯定做不好的;少做点功能,也许会实用点,楼主别介意啊

我也不想一口吃成个胖子啊,没把办法啊,给Boss干活啊。今天星期天都在上班啊

楼主:
添加键盘

楼主:
增加SD卡,串口还是用扩展;因为SD卡把串口4、5给占了

网友:
现在的老师,就把学生当做廉价劳动力,丫的,同学的毕业设计,他们老师拿去送给自己的朋友,还是朋友要求什么,老师就要求让同学怎么做,否则毕设不过!

你说现在大学老师是不是欠敲

网友:
CDMA/GPRS 模块是4.2V供电,你还要看其它器件LCD之类的有没有要求5V供电的,要是有的话就要2块DC-DC了,2596-5V+2596-ADJ或者2596-5V+mic39302之类的方案,关键是把猫的供电搞好。3.3那边1A应该是够用的,你可以把自己的3.3供电的器件自己算一下嘛,一般都会余量足足的。

楼主:
图刚刚画完,不知道有多少错误。发上来,让大虾们指正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H:
现在的老师,就把学生当做廉价劳动力,丫的,同学的毕业设计,他们老师拿去送给自己的朋友,还是朋友要求什么,老师就要求让同学怎么做,否则毕设不过!
你说现在大学老师是不是欠敲

还好我你是比较相信我,他直接把一个项目给我做了。他什么事不管。那个玩的太爽了  (*^__^*) 嘻嘻……

网友:
看硬件手册上要接11个104,没那么多可以不?
另外JLINK引脚好像是要上拉的吧?

楼主:
今天开始画PCB,太难花了,非常难布线。

修改原因:错别字

网友:
jtag可以使用SWD接口,只要4pin就行了。省空间省布线。

楼主:
回复 网友I:
jtag可以使用swd接口,只要4pin就行了。省空间省布线。
对啊!!

楼主:
画了大部分。高兴。。。。

楼主:
到出现设计了,重新开贴吧。这个帖子都没人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面的朋友说要在JTAG那里加上拉电阻不知道LZ加了没,这个最好加上,而且不都是上拉的,还有两个下拉,可以自己看看官方的应用笔记。VDDA和VREF+那里不要用一会103和一个105电容并联。  顺便问一下,你用的什么串口扩展芯片啊?

网友:
LZ挺利害!

楼主:
板子回来了,最近就开始调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回复 楼主:
上面的朋友说要在jtag那里加上拉电阻不知道lz加了没,这个最好加上,而且不都是上拉的,还有两个下拉,可以自己看看官方的应用笔记。vdda和vref+那里不要用一会103和一个105电容并联。  顺便问一下,你用的什么串口扩展芯片啊?

jtag那里我改成swd了,串口我用GM8125

网友:
不懂,帮楼主顶,我也是刚开始学STM32.

网友:
粗看起来,GPRS Modem那里的电源十分脆弱,存在隐患。

楼主:
回复 网友K:
粗看起来,gprs modem那里的电源十分脆弱,存在隐患。

具体哪里有问题啊??是不是GPRS拨号时电流很大的隐患??

网友:
47楼讲的确实是,如果是SIM300估计找不到网络。还有GPRS模块电源引脚最近的地方要放个大容量的电容储能.....

网友:
LZ准备做车载GPS啊

网友:
顶下啊

用ram干嘛啊?STM32内部就有RAM嘛,何必那么难接线呢?

楼主:
这个插座太小了,焊坏两个才焊上

网友:
楼主有多余的板子没有?给块一起玩?

网友:
楼主估计要做数据采集保存,或者远程升级用,用了1M的sram。。

网友:
回复 网友L:

这个座多涂转焊剂吧,焊完再洗掉。我原来焊的时候也觉得很发怵

网友:
回复 楼主:
增加sd卡,串口还是用扩展;因为sd卡把串口4、5给占了

引用图片

那你sd卡用SPI接口不就行了,把串口腾出来。

网友:
关注高手的指点。
ST官方开发指南说复位是无需外接电阻的,内部有上拉,外接了反而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L:
顶下啊
用ram干嘛啊?stm32内部就有ram嘛,何必那么难接线呢?
回复 网友M:
楼主估计要做数据采集保存,或者远程升级用,用了1m的sram。。
第一次设置这么复杂的系统,留多一点好啊。是在用不了,不焊就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N:
回复 楼主:
增加sd卡,串口还是用扩展;因为sd卡把串口4、5给占了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40/ourdev_648227ryoonb.png','原文件名:sd.png')" href="###">引用图片
那你sd卡用spi接口不就行了,把......

时间很短啊,况且我对STM32不是很懂还有SD卡。实在时间太急啦

楼主:
靠,GPRS封装错了;
这也不能全怪我;本来是其他人弄这部分的,后来他居然把原理图弄掉了。我找按文档重新画原理图谁知道他的封和PDF的一角排序不一样,而且赶的那么急,没来的急检查就发出去了

网友:
jtag内部有上拉,不需要再上拉

楼主(2011-07-19):
今天完成了通信,高兴上传全图

网友:
mark一下,有空再看

网友:
顶楼主,那些电解电容换成钽电容如何?

LM2596,我怎么是习惯输入端用大容量电容比如330uf,输出端的话就用220uf或者100uf。

网友:
一个多月的时间板子都已经出来了,羡慕下

网友:
有空再看

网友:
我觉得,画电路要严谨,不能有显示的DRC错误,另外,为什么非要把CPU拿来斜着摆呢,根据你的连线走势,放正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要知道,你把器件斜着摆了会影响生产的.

网友:
现在开始玩stm32,学习下。

网友:
不错不错,鼓励一下,模块控制,那是偶的强项!O(∩_∩)O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O:
我觉得,画电路要严谨,不能有显示的drc错误,另外,为什么非要把cpu拿来斜着摆呢,根据你的连线走势,放正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要知道,你把器件斜着摆了会影响生产的.
有一个Sram在底层,正着不是很好画。至于响生产嘛,我也没有考虑(因为我还没有做过批量的版,都是手工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P:
一个多月的时间板子都已经出来了,羡慕下
一个多月已经很长时间了,不过快就会错啊。一开始我并不做这个,我从其他人那里接过来的,那家伙居然把GPRS的原理图弄掉了,害我重新一步一步来,谁知道他给我的封装不是标准封装。弄错了,打样回来没有几天又发去打样了

网友(2011-08-29):
太羡慕你了,帮你顶起,如果可以和你聊天那就最好了

网友:
真不容易

网友:
回复 楼主:

GPRS启动确实是需要大电流,但并不需要一个能输出2A的电源芯片,因为需要这个2A的时间非常短,用个大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不错,有活干是很幸福滴。。我是学生时连电阻都没看过

楼主:
这个月都在调试,忽然通知国家最新发布了最新标准。看来又的从头再来啊。

网友:
LZ,钱把你养出来的

网友:
LZ还有玩这板子吗?不知道板上的所有模块都调通没?想学习一下例程

网友:
楼主的平PCB图呢

楼主:
回复 网友Q:
lz,钱把你养出来的

电子本身就很烧钱的,国家出标准也不能怪我啊

楼主:
由于国家标准的原因需要更改硬件所以重新开贴
新帖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64206&bbs_id=9999

网友:
板子很漂亮。图像也很漂亮哦。

网友(2011-09-28):
GPRS防盗报警器+行车记录仪+热敏打印。。。。

网友:
mark!!
楼主真厉害,一个月搞这个东西出来,强!

网友(2011-11-21):
学生就学STM32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