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FPGA上定义的各输入输出引脚上都有一个电平?

楼主(2011-06-11):
写了一简单代码,实现的逻辑门如下:

代码 (原文件名:KASRUW]ANZDYR`(05K6HB61.jpg)

实现的逻辑门 (原文件名:OLW7KG[){@4)A@F0@7AG0NQ.jpg)

我用万用表测的输入输出端口都有电平,而且都不一样,I/O口都是悬空的。怎么设置才能让输入输出引脚上都不会有电平,输入信号时不会有电压的叠加?

网友:
我好像没太明白你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实现上面的那个逻辑门电路,但是定义的3个引脚(输入和输出)上都有电压。 本想输入方波输出原始方波和反向的方波的,现在却有电压的叠加,波形往上移。(这是我想的,可能没波形呢!)

楼主:
额 解决了 原来是FPGA引脚配置中的Reserved配置错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