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尽量小体积的高压电压(输出可达负1000V,电流0.5mA以内即可)

楼主(2011-06-11):
寻找尽量小体积的高压电压(输出可达负1000V,电流0.5mA以内即可),目前找了好几家,体积都较大,不如看到的有些仪器上面用的国外高压直流电源模块,体积非常小,比一个火柴盒还小点,也很薄。

网友:
小体积负压模块我见到最常用的功率都只有1W,而楼主要的0.5mA*1000V=500W。。。效率60%,输入功率833W,做到火柴盒大小有点不可能。当然如果是脉冲放电的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体积负压模块我见到最常用的功率都只有1w,而楼主要的0.5ma*1000v=500w。。。效率60%,输入功率833w,做到火柴盒大小有点不可能。当然如果是脉冲放电的就另当别论了。

再算一遍看看。

网友:
3楼强人..ls更强

网友:
照相机闪光灯升压模块 + 倍压整流即可达到。

网友:
笔记本背光升压电路板

网友:
0。5MA,需要多细的铜丝,一般的拉丝机能拉出多细的铜丝,50AWG?

网友:
3楼一失足成千古恨…就是那可恶的mA!  不过我有合适的负离子发生器,便宜而且小尺寸。忘记网址了!记得参数:DC12V;OUT-DC3000V。尺寸大约比香烟滤嘴大一圈,长度相同。
等改天想起来了给你找。

网友:
哦 原来是算错了,500mW哈哈,各位请继续

网友:
液晶背光驱动即可。小一点用el驱动。电压更高上万可以用闪光灯。

楼主:
感谢楼上这么兄弟的热心帮助啊,坐等10楼兄弟的好东西。

网友:
液晶背光大概能满足你的要求,就是电压稍微低一点,600+吧。

楼主:
顺便问问楼上的各位,液晶高压板通常的输出电压是多大?亮度调节实际上调节的高压输出的电流?还是输出的高压?

网友:
1000V,是调节电压,因为灯管是场驱动的

楼主:
那简直就太合适了。爽的不得了

楼主:
如果我选用的是5V的通用笔记本高压板,请问我给ADJ引脚应该是什么信号?是0-5v的电压信号吗?还是别的?

楼主:
有没有哪位兄弟能够提供这个通用笔记本高压板的原理图?我看好多都是长条形的,想重新布板改成方形的,这样更节约空间。

网友:
晕,盯上我啦?那只好下午把家里的那个负离子拆了上图。怀疑那是个压电陶瓷升压器,测过波形是脉动直流的。因为那体积封不下变压器、振荡器和高压整流管。
你晚上来看吧!

楼主:
哈哈哈哈,楼上兄弟热心的很!感谢啊。

网友:
东西来拉!看图片!这个模块的厂家是“香港德丰”site:http://www.grpdfond.com/gb_home.html

我这个负离子发生器好像坏了,还好我买TB有个坏习惯:每次总买有两个坏的这个拆下拍了给你看外形,好的给你看放电效果。
外形是这样的,参照物是一个没有打的RJ45水晶头:

这个是放电效果图,短路放电电流我侧过是0.04mA,是不是太小了?现在的放电参数<0.02mA,照片是对万用表的表笔放电。万用表的表笔直径是Φ2mm,因此这个拉弧距离现在大约就是2mm多点。慢快门拍的,手有点抖动:

最后,我干脆给你抓了几个放电波形供你参考:采样是10x探头,对地26.72k电阻并联在探头上,对探头放电波形。具体的放电参数,你应该能根据波形参数算出来。

长扫描波形 (原文件名:放电波形长时采样.jpg)

细分波形 (原文件名:放电波形细分放大.jpg)

就这些,我全部交差了。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哈哈哈

网友:
55~AM的打码了,第一个波形的“曝光参数”是     Time 50.00ms   T->2.680ms
第二个细分波形的曝光参数是:                  Time 5.000ms   T->2.680ms
探头是10x衰减,直流耦合。在探头和地之间并了一个26.72K的电阻。具体电压请自己算一下。
抓图屏幕调整的太黯淡了,所以光标的格子可能有点不太清楚,实际占屏幕的6格。
下面是刚找到的PDF,器件在第 P.34

楼主:
买了20跟5V笔记本通用高压条,发现实验有问题,不知道是否是不了解导致的问题。

四根线:VIN ON ADJ GND;
VIN:5V
ON:5V
ADJ:0-5V
GND:0V

实验发现只要ON引脚为高电平,则输出端就有高压,板子的电流比较大,为300多mA;用万用表打输出端,电流一下子上升到1.4A;在没有接万用表的情况下,几秒后电流下降为0,板子不工作。

有没有用过笔记本高压条的兄弟给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