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 for arm环境下调试lpc2103 JTAG断开时报错误 : JTAG Timeout during adaptiv

楼主(2011-06-11):
在keil for arm环境下调试lpc2103  JTAG断开时报错误 : JTAG Timeout during adaptive clocking:RTCK did not respond

网友(2011-08-14):
您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过我是在IAR环境下,在编写定时器中断程序时编译时出现这种问题,在普通的IO实验就没有遇到这种情况,请问您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定一个,我也不知道,求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