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2124的Proteus仿真问题

楼主(2011-06-11):
最近公司的事比较少,想学学ARM7,但是手头没有硬件,以前学51的时候就是从Proteus仿真开始的,正好Proteus中也有lpc2124,所以也从仿真开始,但是一开始就遇到问题,我的问题如下:

//源程序:
#include "lpc21xx.h"
#include "type.h"

#define LED1 (0x01<<0)

void Delay(INT32U nTime);

int main(void)
{
        PINSEL0 = 0x00000000;
        IO0DIR |= LED1;

        while(1)
        {
                IO0SET |= LED1;
                Delay(1000);
                IO0CLR |= LED1;
                Delay(1000);
        }
}

void Delay(INT32U nTime)
{
        while(nTime--);
}
//最基础的用P0.0实现一个LED灯的闪烁。用的开发环境是:uVision V4.03

//Proteus7.4仿真原理图

仿真电路Proteus7.4 + LPC2124(原文件名:仿真电路.png)

同样是这个电路,我在网上下载的别人的代码就能仿真,IO端口都可以看到电平的变化,但是我的代码所生成的hex文件加载到2124上运行是却看不到任何反应,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将近两天了,请高人给予指点,万分感激!

网友:
地 晶振 不接没问题吗?
没用过
也没看到你的灯在哪 呵呵
有没有可能跟内部上拉电阻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地没接是我发图时粗心了,不过接了地还是也还是不行的,晶振是可以不接的。
我以前仿真51、avr时也都不接晶振的,
包括我下载的2124的例子有些也没接晶振。
灯在P0.0接着如下图:

图是没多大问题的,因为我用网上下载的HEX文件就可以看到电平变化的。

网友:
延时加大试试。

网友:
要有个配置文件的,

网友:
转:

#include <LPC21xx.H>
/*******************************************************************************
**函数名: delay()
**描述: 软件延时
********************************************************************************/
void delay (void)  {
  unsigned volatile long i,j;
  for(i=0;i<60000;i++)
  for(j=0;j<5;j++)
  ;
}
int main(void) {
  PINSEL0 = 0;        /*设置引脚为GPIO */
  IO0DIR = 0x000001;        /*将P0.0设置为输出 */
  IO0SET = 0x000001;        /*将P0.0置1,也就是让led灭 */
  while (1)  {
          IO0CLR = 0x000001;
        delay();
          IO0SET = 0x000001;
        delay();
  }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延时加大试试。
我试了试加大延,还是不行,并且用示波器看了看管脚的波形,没有一点变化,好像烧进去的程序都不起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转:
#include <lpc21xx.h>
/*******************************************************************************
**函数名: delay()
**描述: 软件延时
********************************************************************************/
void delay (void)  {
  unsigned volatile long i,j;
  for(i=0;i<60000;i++)
  for(j=0;j<5;j++)
  ;
}
int main(void) {
  pinsel0 ......
这个程序我也试了,keil软件仿真可以,但在proteus中还是没反应

网友:
start.S 文件配置对了吗?

网友:
ADS1.2
PROTEUS7.7打开附件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ads1.2
proteus7.7打开附件试试.

我用你的hex文件仿真就可以,但是为什么我在Keil下建的工程所生成的Hex文件就不能仿真呢,是不是真像8楼所说的那样Start.s文件没有配置对?

网友(2011-11-25):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了?我现在遇到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是不能仿真。、。。求高手指教

网友C:
回复 楼主:

记得网上曾经说过这个问题的,keil生成的HEX需要编辑一下才能在proteus中运行,具体操作是:删除hex文件的倒数第二行,并且最后一行的往前移动,不在留空。
本网站有说明的。

网友(2012-07-04):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能否贴出地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