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信的问题(串口 - 光纤)

楼主(2011-06-11):
请教一个通信的问题
在将电脑与设备连接的时候,若用串口线直接连,则电脑上的软件可以控制设备;

由于需要远距离通信(50m),现用了一对光纤modem,发现软件上找不到设备(不能控制);

如果将连接到设备的串口线从设备上拔下,短接串口线上的发送和接收端子,在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工具进行简单的数据收发测试,发送出去的数据马上就能被接收到,搞不懂了。

连接如下图:

串口转光纤连接示意图 (原文件名:串口转光纤.JPG)

楼主:
各位大哥牛人,拜托帮帮忙吧!

网友:
50米也用光纤,觉得有点奢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50米也用光纤,觉得有点奢侈了

钱多烧得!485+隔离模块也用不了多少钱啊,何况是个低速的232转出来的。

网友:
可能是modem引入了延迟的问题
LZ仔细看看光纤modem的数据手册吧
外人可能很难帮到忙了,

楼主:
主要时现场电磁场干扰大,所以用光纤了。

网友:
请问LZ
RS232--光纤modem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型号: UT-277

UTEK 公司的
没有说明书,在网上查了很久的资料,原话是这样说道:“在点对点方式下, 两个设成主模式的UT-277 通过背靠背连接”

但没有找到是如何设置的。

不知各位大侠有没有办法哦,谢谢!

网友:
自己买两安捷伦光纤头50一对

网友:
找我给你做一个,呵呵50000米都没问题

网友:
串口头针的收发顺序搞反了吧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
原因:串口线有两种,一种是串口延长线,另一种是串口_交叉线;
      在本配置中的两条串口线必须是同一种串口线,不能一根用延长线,另一根用交叉线。

网友(2014-03-05):
太奢侈了 ,

网友:
表示不懂!楼主这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用深圳宇泰的请注意,波特率不能超过19.2K,亲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