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3005AC(仿U8002A)的面板样式草稿,请大家多提建议!

楼主(2011-06-11):
如图:面板样式草稿,请大家多提建议!

网友:
mcu好像用的是stm32。里面的ADC,DAC都是12位的,
这样电流显示就不够了,不足以0.001A步进。至少要13位的ADC,DAC.
不换mcu的话,电流显示3位数码管足矣

网友:
建议输出开关搞大一些,因为这个按钮比较有用,按的频率应该挺高的,并且建议放在旋钮的下面。

网友:
另外有一个建议就是显示跟按键做成一个子系统, 之间用IIC或者SPI等串行通讯, 这个的话可以有非常高的灵活性和扩展性,以后有些人喜欢用TFT的话,自己做一个面板就可以了,或者想做成多路的也方便很多,加上现在的单片机都白菜价了, 这样做对成本也没有多大的影响。

楼主:
回1楼:是12位,达不到0.001A但能达到0.002A,那也胜过0.01。如果电流在3A以下就能达到了。
用4位显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led比较好找。

楼主:
回2楼:按钮单独一个大的我觉得不美观,放在旋钮的下面更别扭,那个旋钮比较高。约1公分。
回3楼:这个还没有考虑过,因为一个主控IC的功能太多了,本来使用率就低,就没再加了。目前是SPI接口,硬件SPI2。

网友:
准备批量发售了?

网友:
参考几个成品电源,又好看的就照搬

网友:
挺不错的,按键标注不用中文吗
中英都标会更显的国际大厂些 呵呵

网友(2013-04-16):
有结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