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后天毕业答辩了,两轮车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没解决,希望有高手能帮忙

楼主(2011-06-11):
控制背景----------------------------------------

     //前进后退变量控制
     if(P22==1)//前进
         {
         Speed_need=20;
         }
         else if(P25==1)//后退
         {
         Speed_need=-20;
         }
         else//静止
         {
         Speed_need=0;
         }
     //左右变量控制
     if(P26==1)//左转
         {
         Turn_need=100;
         }
         else if(P27==1)//右转
         {
         Turn_need=-100;
         }
         else//不转
         {
         Turn_need=0;
         }

计算过程---------------------------------------------
角度、速度的滤波就不贴了
           角度、速度滤波-略
         position+=Speed_need;

         if(position<-300)//防止误差过大导致不稳定
         {
              position=-300;
         }
         else if(position>300)
         {
              position=300;
         }

           PWM = Kp_angle*angle+Kd_angle*angle_dot+Kp_speed*position_dot_filter+Ki_speed*position;

         PWM_L=PWM+Turn_need;
         PWM_R=PWM-Turn_need;
            PWM输出-略
其他---------------------------------------------
            Kp_angle=95;
            Kd_angle=4;
            Kp_speed=20;
            Ki_speed=0.16;

问题---------------------------------------------------------

1、Speed_need和Turn_need不管改大改小,小车都没反应~~~~~~
2、这个绝对和硬件没有关系,因为我试过不加PID,就是直接
            PWM=position
            PWM_L=PWM+Turn_need;
         PWM_R=PWM-Turn_need;
   做过实验,是可以控制的
3、不是电机的阻尼系数的关系,我处理过了
4、我猜想是不是PWM计算后比较大了,Turn_need和Speed_need的值影响不了?但是我看zlstone 和feng741 两位的可以啊~~~~~~~~

求解---------------------------------------------------------

求高手解答,谢谢了~~~
之前也发过类似的题了,希望大家别感到烦~~~反正这次是最后一个发帖了,以后也没用了
非常感谢回帖的朋友

网友:
我特别想知道,假如有一个菜市场大妈,问你,这玩意能干啥,你怎么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答:
机器人经常会遇到一些比较狭窄,而且有很多大转角的工作场合,如何在这样比较复杂的环境中灵活快捷的执行任务,成为人们颇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单轴双轮自平衡机器人概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进而增添载人功能就出现了双轮共轴自平衡代步车的概念。

论文中写的关于课题的研究意义~~~~~~~~~~

问:
你能解决我的问题不?

网友:
不好意思,对于你的研究课题我几乎没有接触,但是非常感谢你能解答我心中的疑问。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小车之类的东东不过是花架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两轮车这个产品的市场不好,我在做的过程中也感觉发展潜力不够,但是很拉风

网友:
楼主仔细检查一下程序,看看是不是这个变量忘了代入计算什么的简单毛病。别着急,越急越不容易找出问题来。

另外楼主头像是不是就是2轮平衡小车?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像是自行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是自行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昨天刚答辩完,呵呵!LZ加油哦!~

你的车在运行过程中可以看到position信息不?可以看到的话,你在发出命令后会看到变化的。是不是PID中位置项作用太小,调大Ki_speed看有效果不。还有你的position限幅也要根据你的系统作相应改变的,我的程序好像是300。这个限幅值是防止在车体距原点位置较大时,PID误差太大,回复力太大容易倒。要根据车实际的移动距离来设定这个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哈哈,牛人终于来了,我今天刚答辩完,position的信息没看过,我去试一下
限幅300是不是上限大一点,恢复力就大?
还有调PID的时候,就只调P的时候,发现P调到60~450之间好像效果一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450以上的数我还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