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位机socket与8019网卡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1-06-11):
用单片机驱动8019网卡,上位机socket向下发送数据,网卡可以接收,但是下位机向上位机发送时,上位机软件无法接收,但是抓包程序可以抓到包,包头都是正确的,这是什么原因。

与上位机socket通信需要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吗?

网友:
恐怕是IP头的校验算法有问题,或者包长度不正确,上位机校验不通过就会丢弃数据包。
我最近也在搞单片机的TCP和UDP协议,没有参考代码,自己看uIP协议栈的资料,感觉收获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