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次雕刻

楼主(2011-06-11):
刚开始学习雕刻,献丑了,在一块用过的感光板废料上练习,ArtCam8做的刀路

旁边是0.1mm30度铣刀,这个照片是用USB显微镜拍的,淘宝上200多元的那种
猜猜这是哪种封装

网友:
又想起了我的雕刻机。。。。4月4号收到短信两个月了。。。。还没看到JJ。。。。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又想起了我的雕刻机。。。。4月4号收到短信两个月了。。。。还没看到jj。。。。
呵呵,你可以考虑改换成pvc机。
由于搬厂的关系,导致了这一批机的发货延误,现在amcnc-02pvc发布了,正好给你一个换机的机会(收到货后就无法换机了)。

打死也不换。。。。。

但是可以考虑多抢一台。。。。哈哈哈

楼主:
下刀有点深了,本来引脚宽0.3mmm间距0.2mm,现在雕刻成引脚宽接近0.2mmm间距接近0.3mm了

网友:
你主轴是多少转的?我的30度0.1的刀尖 特别容易断,每次都当0.2的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mlp28?

正确,是 MLP-28,CP2102的封装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主轴是多少转的?我的30度0.1的刀尖 特别容易断,每次都当0.2的用

我用8000转雕刻的,可能是对刀时容易断刀吧,我是手动对刀的,把Z轴降到离PCB进的位置松开螺帽,让刀尖靠重力接触PCB,再拧紧螺帽,Z轴清零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你主轴是多少转的?我的30度0.1的刀尖 特别容易断,每次都当0.2的用
我用8000转雕刻的,可能是对刀时容易断刀吧,我是手动对刀的,把z轴降到离pcb进的位置松开螺帽,让刀尖靠重力接触pcb,再拧紧螺帽,z轴清零就可以了

做个Z轴自动对刀吧,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