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避障小车简易程序

楼主(2011-06-11):
我是新手,这是我这几天所做到超声波避障智能小车,目前功能还不强大,但是可以做为初学者参考的例子,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X=P3^2;//超声波发射端口
sbit TX=P1^0;//超声波接收端口(外部中断0)
sbit d1=P0^4;//定义电机端口
sbit d2=P0^5;
sbit d3=P0^6;
sbit d4=P0^7;

uint x,y,z,distance_data;
uchar outcomeL,flag,outcomeH;

void delay() //延时子函数用于产生波形
{
        for(x=0;x<10;x++);
}
void delay1(uint z)//延时子函数用于转向延时
{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主函数
{

        TMOD=0x10;//确定1时器工作方式
        EA=1;         //开总中断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EX0=0;          //开外部0中断
        IT0=0;          //外部中断低电平触发
        TX=0;          //超声波发射端初始为低电平
        flag=0;        //计算距离标志位
          d1=0; //小车开始向前直走
    d2=1;
        d3=0;
    d4=1;
        while(1)//进入中断循环
        {
                EA=0;//关闭定时器
                TX=1;//产生波形
                delay();
                TX=0;

                while(RX==0);//当接收端为低电平时产生中断
                flag=0;
                EX0=1;
                TH1=0;
                TL1=0;//定时器1赋值
                TR1=1;
                EA=1;//开总中断
                while(TH1<30);//延时计算距离
                EX0=0;//关闭外部中断
                TR1=0; //关闭定时器

                if(flag==1)
                {
                         distance_data=outcomeH;                //测量结果的高8位
             distance_data<<=8;                     //放入16位的高8位
                     distance_data=distance_data|outcomeL;   //与低8位合并成为16位结果数据
             distance_data*=12;                     //因为定时器默认为12分频
             distance_data/=58;                     //微秒的单位除以58等于毫米
              if(distance_data<=50)                                        //障碍物距离小于5cm
                          {

                                    d1=1; //转弯
                                    d2=0;
                                     d3=0;
                                    d4=1;
                                        delay1(1300);//刚好转90度
                                        flag=0;
                                        d1=0; //小车直走
                                d2=1;
                                 d3=0;
                                d4=1;

                          }

                }

}

}
void INTO_() interrupt 0   // 外部中断是0号
{
     outcomeH =TH1;    //取出定时器的值
     outcomeL =TL1;    //取出定时器的值
     flag=1;           //至成功测量的标志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定时器1中断是3号
{
     TH1=0;        //赋初值
     TL1=0;
}

网友(2011-07-16):
新手同样,路过瞧一瞧

网友:
最近正在收集小车的资料呢,还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

网友(2011-08-26):
超声波避障还是红外避障好?

网友:
sbit TX=P1^0;//超声波接收端口(外部中断0)
--------------------------------------------
没搞错吧?

网友(2011-12-07):
新手飘过,学习学习

网友:
新手感谢新手

网友(2012-03-28):
新手来报道  谢谢新手分享

网友(2012-05-01):
P3^2才是外部中断0吧

网友(2012-06-13):
写错了吧  T是发射、、、

网友(2012-07-26):
超声波什么型号呀

网友:
我正好在做这个  参考参考

网友:
好吧,学习,以后用的上!

网友:
我也是新手  来学习学习

网友:
超声波传感器用于智能小车避障很不错

网友(2012-09-11):
多谢楼主分享,慢慢来

网友(2013-06-02):
新手学习来了!

网友:
有这方面资料学习

网友(2015-03-02):
怎么没有距离计算的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