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40+61LV256驱动群创4.3寸屏(Verilog语言) 欢迎拍砖.

楼主(2011-06-11):
     设计要求:
              1.X、Y地址输入(X、Y地址与显示屏水平象素、垂直象素一一对应);
              2.8点写入加速(250ns;可设置过滤掉背景色部分);
              3.全屏填充功能(对当前读写页瞬间填充同一颜色,约16ms至25ms);
              4.独立的2页缓冲区,可切换显示,避免拉窗和闪烁;
              5.X方向或Y方向自动增量可设置,X增量、Y增量可独立设置允许或关闭;
              6.16位高速8080并行总线接口. 13.5M无等待读写显存;
              7.帧同步信号输出;
              8.480*272(480*RGB*272)分辨率(16:9宽屏);
              9.65536色(RGB565)真彩色显示;
             10.8级背光亮度可调整(总线设置)

    测试情况:在DIY板逻辑测试全部通过. 13.5M无等待.采用SMT32不知啥原因只能到8M,请网友指出如何使FSMC达到13.5M的读写速度.
             modelsim的测试代码正在编写中. 完成后上传。

楼主:
接1楼: 程序另1特点.
       硬件全屏填充时,是在液晶屏消隐过程中进行时的.
       当行采用哪个缓冲区显示,是在消隐过程中读入,显示过程中写入的缓冲切换指令在当前帧显示完成后生效。

楼主:
代码编译结果.
使用Quartus ii 9.1.

楼主:
modelsim测试代码.欢迎测试

网友:
刚到论坛就放一大炸_弹。。。顶楼主。这几句是输入的XY坐标到SRAM的地址换算吧,有点看不懂,楼主能解释下吗?
SramAddr[12:4]     = YRegValue_Q[8:0];
SramAddr[3:0]      = XRegValue_Q[8:5];
RamAddrBus_Q[4:0] <= XRegValue_Q[4:0];

楼主:
怎么全是mark.能提点建议吗?

网友:
啥时候能作到ARM9的效果就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啥时候能作到arm9的效果就爽了
   ARM9有啥效果,介绍一下.
   13.5的写入速度,已超过60帧每秒. 放视频已经可以很连续了。

网友:
怎么放视频,视频文件从哪里来.,如果是sd卡中读取,没有这么快的速度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54M的时钟,屏占用9M的带宽,应该还有18M的带宽,理论上CPU读写的速度可达到18M,我验证过是可以的,不过240资源不够了,我用的是570.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CPU的速度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54m的时钟,屏占用9m的带宽,应该还有18m的带宽,理论上cpu读写的速度可达到18m,我验证过是可以的,不过240资源不够了,我用的是570.

如果CPLD资源够的话,cpu读写的速度可达到36M。

网友:
用ARM9来驱动,可以播放流畅的视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54m的时钟,屏占用9m的带宽,应该还有18m的带宽,理论上cpu读写的速度可达到18m,我验证过是可以的,不过240资源不够了,我用的是570.
如果cpld资源够的话,cpu读写的速度可达到36m。
   这里用的就是EPM240.资源基本就是向极限进军。没有用FIFO队列,

网友:
好强,上图看看哦

网友:
原来240也可以

楼主:
当然可以,过几天上图。

网友:
强! 上PP!  上文档!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楼主:
    不知你发的代码实测了吗?
为啥hs信号总为零?

网友:
很好很强大,16位接口不实用,建议改8位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好楼主:
    不知你发的代码实测了吗?
为啥hs信号总为零?

   DE方式驱动.  HS,VS号无所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很好很强大,16位接口不实用,建议改8位复用

   8位总线,传输速度就慢了.

网友:
楼主真是找砖的吗?现在用RA8750之类的容易多了,用这个没意思了。另外,你这个和上海那家差不多,不免有点太那个了吧!
点到为止。。。

网友:
回复 网友F:
:-)
前阵受刺激了,nb就搞点象样的,别活在他人阴影下找不到自我.
---------
多少能看见小马代码的影子

回复 网友G:
楼主真是找砖的吗?现在用ra8750之类的容易多了,用这个没意思了。另外,你这个和上海那家差不多,不免有点太那个了吧!
点到为止。。。

LS两位为何不说清楚些?LZ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好么?

网友:
RAIO瑞佑 RA8870 TFT液晶控制IC,RAIO,瑞佑,RA8870,单片机界面接口,TFT控制IC, 主要特点: 1.支持文字和绘图两种混和显示模式 2.色彩深度: 256/4K/65K色 3.支援 MCU 界面: 8-bit 或 16-bit 数据总线的8080/6800 系列 4.内建DDRAM 内存: 230KB 5.内建 10KB字型 ROM(8*16 dots)及支持标准 ISO8859-1/2/3/4 6.支持 GB-2312 及 BIG-5 编码的外部 16*16 dots 字型 ROM 7.外部DDRAM 最大可支持到 512KB*16 8.支持1 倍到 4倍字型放大(垂直和水平) 9.支持 8/12/16-bit Generic RGB TFT界面或模拟 TFT 屏界面。 10.内建 TCON可支持大部分模拟屏 11.支持 90 度、180度、270度文字旋转显示功能 12.文字垂直旋转模式功能 13.支持水平和垂直区域卷动 14.内建 2D Block Transfer Engine(BTE)功能 15.内建几何图形加速绘图引擎 16.提供文字光标功能 17.提供 32*32 pixel 的图形光标功能 18.支援 TFT 屏大小: 双图层:最大 320*240点分辨率(使用内建内存) 单图层:最大 640*480点分辨率 19.支持 256个用户自订 8*16 字符符号 20.支持 32 个用户自建8*8 pixel 图形 Pattern 21.内建2 组脉冲宽度调制(PWM)提供 LCD 背光的调节或其它用途 22.内建4 或5 线电阻式触摸屏控制器 23.提供6 个GPIO(GPIO0~5) 24.电源操作范围: 3.0V~3.6V 25.封装: TQFP-128pin. 您可能对以下产品也感兴趣: RA8872--TFT控制IC,最大支持320*240 双图层 RA8875--TFT控制IC,最大支持800*480 双图层 RA8860--彩色TN场序控制IC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I:
:-)
前阵受刺激了,nb就搞点象样的,别活在他人阴影下找不到自我.
---------
多少能看见小马代码的影子
回复 网友G:
楼主真是找砖的吗?现在用ra8750之类的容易多了,用这个没意思了。另外,你这个和上海那家差不多,不免有点太那个了吧!
点到为止。。。
ls两位为何不说清楚些?lz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好么?
支持,顶搂主
重在分享,又不是做产品,学习用

楼主:
其实有时候写点挑战资源极限的程序,能提高个人能力。看到有人用EPM240做出这么多功能就想自己试试。此程序还增加了代功耗的特点。当这一位  SysCmdValue_Q[7] 为1时,背光关闭,RAM的CS脚为高,SRAM进入待机。所有TFT的输入信号置为低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J:
刚到论坛就放一大炸_弹。。。顶楼主。这几句是输入的xy坐标到sram的地址换算吧,有点看不懂,楼主能解释下吗?
sramaddr[12:4]     = yregvalue_q[8:0];
sramaddr[3:0]      = xregvalue_q[8:5];
ramaddrbus_q[4:0] <= xregvalue_q[4:0];
  SRAM地址到屏幕地址的映射. 方便运算采用移位法。
  480 * 272 = (512 - 32) * 272.转换一下。

网友:
水平有限,只能留下mark~  佩服楼主的分享交流精神~

网友:
回复 网友J:
刚到论坛就放一大炸_弹。。。顶楼主。这几句是输入的xy坐标到sram的地址换算吧,有点看不懂,楼主能解释下吗?
sramaddr[12:4]     = yregvalue_q[8:0];
sramaddr[3:0]      = xregvalue_q[8:5];
ramaddrbus_q[4:0] <= xregvalue_q[4:0];
  SRAM地址到屏幕地址的映射. 方便运算采用移位法。
  480 * 272 = (512 - 32) * 272.转换一下。

请问楼主,后面的减法运算是怎么推出来的呢?可以详细的讲解下映射的方法和数学原理吗?

网友:
太好了!有深度的东西是不能被代替的,等着上图啦

楼主: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刚到论坛就放一大炸_弹。。。顶楼主。这几句是输入的xy坐标到sram的地址换算吧,有点看不懂,楼主能解释下吗?
sramaddr[12:4]     = yregvalue_q[8:0];
sramaddr[3:0]      = xregvalue_q[8:5];
ramaddrbus_q[4:0] <= xregvalue_q[4:0];
  sram地址到屏幕地址的映射. 方便运算采用移位法。
  480 * 272 = (512 - 32) * 272.转换一下。
请问楼主,后面的减法运算是怎么推出来的呢?可以详细的讲解下映射的方法和数学原理......

   你先把**公司的说明书看一下.  你就能悟会了。

网友:
回复 【52楼】 widesoft2 通关

请问是具体什么公司的说明书?产品使用说明书吗?谢谢

网友:
楼主辛苦了,不用拍砖了

楼主:
坛子里有多同学在公司产品中使用CPLD驱动TFT的?
有的话,请跟个帖子。

网友:
貌似FPGA/CPLD版块不是特别火哦。
楼主为何不用SDRAM来代替SRAM,容量大得多而且价格便宜,我用的64MBit才9块钱
本来想把我那个控制器完善,但是目前没时间了,以后有时间再玩
我感觉这个控制器做好了就是方便用户开发,屏幕小点速度还行,屏幕大的话单片机像STM32刷一屏(像你说8M)感觉很慢,
我也试过自己做的,切屏很慢。不知道如果视频控制器一般用的CPU是什么,是否便是FPGA或高性能DSP才能搞

网友:
CPLD或者FPGA都可以,关键是SRAM和SDRAM价格差别很大,特别是在超过480*272分辨率的时候就更明显了,ZLG用ACTEL的FPGA做了控制器,这个或者是不是一个方向呢,我关注过XC3S50AN,自带FLASH配置芯片,5W门的规模,和ZLG的那个A3P60资源应该差别不大,价格也不贵,20多一点,加上SDRAM可以控制在30元以内,做多种分辨率都可以,可以做ZLG那个芯片的一些特定功能。

网友:
楼主的地址转换思路确实很棒,我推了好久才推出来,哎,差距啊。

楼主:
回复 网友K:
楼主的地址转换思路确实很棒,我推了好久才推出来,哎,差距啊。

    这么晚回帖,总不会一直在考虑地址转换。

网友:
推了好几个小时,断断续续的搞了两天,数学基础太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K:

推换过程贴出来呗

网友:
哈,多谢楼主,载下来研究研究

网友:
兄弟SRAM读后面紧跟的写你是怎么操作?怎么能保证上一个周期读的数据跟这个周期写的数据不在数据总线上产生冲突?似乎你是每个偶周期读SRAM给TFT,奇周期用来cpu读写sram?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上点视频,图像什么的,这样比较直观!

网友:
驱动群创4.3寸屏(Verilog语言)

网友(2011-07-12):
回复 楼主:
看不懂啊,没时间仔细看,不过大家都说好,应该是有可借鉴之处。
先下载了,有空看!!!

网友:
没搞明白你的主控是什么啊,有没有电路图贴上来?

网友:
很不错。用54MHz最多可以做到640*480,27MHz读写无等待。如果提高输入时钟,还可以做到更高读写无等待。

网友:
回复 楼主:

LZ说的DE方式是什么情况?不是都按这个时序做的么?TN24的时序操作有点像VGA,不知对不对!

TN24操作时序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10M的时钟会不会不稳定?另外请教楼主能实现窗口模式吗?谢谢!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很不错。用54mhz最多可以做到640*480,27mhz读写无等待。如果提高输入时钟,还可以做到更高读写无等待。
这是一种美丽的扯,非同步总线恒小于27mhz

楼主:
回复 网友M:
回复 楼主:
用10m的时钟会不会不稳定?另外请教楼主能实现窗口模式吗?谢谢!

   请问什么叫窗口模式?能讲详细一点吗?

网友(2011-08-15):
很是喜欢。。。

网友:
回复 网友H:
RA的价格知道不?

网友:
有价值的资料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很强大,收藏一下!

网友(2011-11-10):
准备试试

网友:
很强大,上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