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买来的激光管(打一个红点的那种)里面的电路是怎样的?

楼主(2011-06-12):
怎样该参数让他的亮度低一些?好像有几个电阻和三极管的样子,很小的一个线路板

网友:
先测绘出来,然后再修改
各家的电路参数可能不同,原理图可能也不同,所以没有测绘出来,就不好说怎样修改。

网友:
这要看你的激光模组的水平了,有些模组的功率控制比较好的,其生产时对功率是选配的。

你看一下你的小板子上是否有手工焊的电阻。调大调小试一下。。。。。。。。。。

网友:
那是个恒流电路

网友:
亮一些做什么?现在的垃圾产品寿命本来就不好
红光ld质量更是一般,除非货源好,否则我建议还是小心为妙。

要不光衰就惨啦

楼主:
我是要暗一些,太亮了,刺眼

网友:
串个电阻限流就可以了

网友:
红光全都是串个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红光全都是串个电阻

激光管也可以这样用,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我买过玩具的那种,一套好几个头,3个电池,不到2元,寿命不到半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