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行代码错在哪?

楼主(2011-06-12):
下面这段代码是单片机串行通讯接收部分的代码,BASIC语言编写,
$regfile = "m16def.dat"
$crystal = 8000000
$baud = 9600
Config Lcdpin = Pin , Rs = Porta.0 , E = Porta.1 , Db4 = Porta.2 , Db5 = Porta.3 , Db6 = Porta.4 , Db7 = Porta.5
Config Lcd = 16 * 2
Config Serialin = Buffered , Size = 20
Dim B As String * 1
Dim W As String * 20
W = ""
On Urxc Isr
Enable Urxc
Enable Interrupts
Do
Idle
Loop

Isr:
B = Inkey()
If B = Chr(13) Then
Lcd W
Else
W = W + B
End If
Return
当我按ctrl+F7时,出现error:249 line:10  ISR already defined[ISR],
也就是On Urxc Isr这行错了,这是接收中断服务子程序标号,为什么错了?当把On Urxc Isr这行删除,再按ctrl+F7时,程序就通过。

网友:
1.查看m16def.dat,看中断名对不对。

2.有可能这个中断系统已经定义。

好久没玩BASCOM了,具体不清楚,也没软件了。

楼主:
很奇怪,我删除下面这行,其他都不变,程序也能通过?
Config Serialin = Buffered , Size = 20

网友:
请在认真学习和掌握概念的基础上,去查看BASCOM的帮助,弄清楚Buffered , Size = 20 是什么样的接收方法,程序应该如何处理。

Buffered , Size = 20 是定义了接受BUFF数组,长度为20个字节。此时接受中断由BASCOM产生的中断服务去处理,你通常是不能直接处理中断的,只能在BUFF的层面上处理接受的数据。这个目前对你讲还是有点困难掌握的。

你先去掉使用Buffered方式学习吧。

楼主:
这是书上的一行代码,就是设置输入缓冲区,长度为20个字节,没有什么难度。

网友:
你这样就是把书吃掉也无济于事的,谦虚些,沉下心,认真学习。

如果你看的书是《AVR单片机BASIC语言编程及开发》的话,我就是这本书的第二作者。

该书P165,中间有使用BUFF接收的结构,仔细看看,没有定义接收中断!
P168上的练习11.3,用户使用了接收中断,就没有使用BUFF方式。

要明白和理解为什么这两种接收方式不能混在一起使用,就要看你的才智了。
买个手机,根据说明书学会使用打电话,发短信小学生都可以,不难。但设计一个手机就难了。
继续努力吧。

楼主:
Config Serialin = Buffered , Size = 20
我如果不定义输入缓冲区的大小,就是上面这行删除,单片机它能接收数据,但有没有默认的输入缓冲区,比如1个字节。

网友:
回复 网友A:
config serialin = buffered , size = 20
我如果不定义输入缓冲区的大小,就是上面这行删除,单片机它能接收数据,但有没有默认的输入缓冲区,比如1个字节。

简单的回答没有。复杂的回答,有,本身AVR内部的串口接收硬件电路上采用了二级缓冲机制。但对程序员是不透明的。

你现在不可能清楚的了解为什么,因为你对硬件的东西,AVR内部的东西基本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