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对一种单片机编程,使之成为另外一种单片机?

楼主(2011-06-12):
如题
希望有人能给科普一下

网友:
应该可以,虚拟机,但速度可能效率会变低。

网友:
目前许多的系列芯片,FLASH从2K到几十K,可能就是一个芯片,内部配置不同而已。如STC、中颖的。

楼主:
8051系列那么多 芯片
我们要是能自己定制自己的单片机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8051系列那么多 芯片
我们要是能自己定制自己的单片机就好了

没啥不可以的。。。有钱就行。。。

网友:
一台打磨机就能办到。
要什么型号就打什么型号。
你的名字都可以打上去。

网友:
fpga有这个功能,放各种单片机软核来用

网友:
像PLC那样吗?
用服务代码解析另一种程序,例如梯形图代码??

网友:
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硬件可以编程就不是单片机了

网友:
单片机流片之前不就是这么搞的吗?

网友:
绝对木有可能,avr怎么编程也变不成51

网友:
【10楼】 night_0309

我觉得AVR是可以变成51的,指的是内核,只是虚拟成51后指令执行效率可能比真51低。

楼主:
我想把avr的内核变成51的

网友:
在avr里边编写一个51单片机模拟器?指令级模拟?

网友:
STM32模拟PIC12、16的低端片子没什么难度。试过。

网友:
LZ不是想做PLC吧。
用FPGA貌似可以实现软模拟。

网友:
用C,avr和51区别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编译好的51asm在aVr上面运行不了的,那么可以在AVR
上写解释程序,把51asm烧到avrFLASH的某个角落
avr吧FLASH里面的51asm代码拉出来一条一条解释成avr-asm

这样之可以吧

可是外设呢?比如说51可以外扩存储avr不可以,51的中断和avr不一样,遇到这样的代码就运行不下去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什么要定制自己的单片机呢?批量生产可以降低成本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Tensilica公司的Xtensa处理器你可能会感兴趣,这家公司提出了可编程硬件的概念(这个说法可能不准确,准确的说是Customizable Processors),可以自定义ISA。听上去很是牛X闪闪,不过国内很少他们的产品,资料也少的可怜,官网我看过,也没有什么特别详细的资料搞不懂这是个什么东西

http://www.tensilica.com/products/xtensa-customizable.htm

网友:
有可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可以啊,用 64 以上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LZ 问这句话是不是像"能不能对一个男人改装,使之成为另外一种人?"

网友:
科学发达了,性是可以变的,人呢?变来变去还不是人一个?

难道?中国芯?

网友:
FPGA,你能想到的单片机基本上都能变,哈哈!!

网友:
可以,指令级模拟
不过有什么用呢?效率大打折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