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个P和N的MOSFET驱动的直流电机调速电路让大家来讨论一下。

楼主(2011-06-12):
下面的两个电路都搭了电路试验过, 在15K的PWM下使用效果非常好,用示波器观察栅极的波形,上升和下降的过程都在1us内。
但电路中有两个地方不是很明白求教一下。
我把R9去掉后,好像一点变化都没有, 究竟R9有没有用的? 起什么作用?
另外R7的阻值怎样计算的?

网友:
R9在这里是下拉电阻,由于你前级加有图腾式输出电路,所以去掉后影响也不是很大

R7的取值范围一般在10-50欧姆,到底用多大取决于你的开关频率

网友:
R9,R10都有用,只不过用错了
第一个图有问题,无信号输入的时候电机在转动,也就是说过你的系统上电初始化的时候电机在动
第二个图r10接错了,应该上拉12v的,保证前级没有电路或者损坏时,电机不会误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r9,r10都有用,只不过用错了
第一个图有问题,无信号输入的时候电机在转动,也就是说过你的系统上电初始化的时候电机在动
第二个图r10接错了,应该上拉12v的,保证前级没有电路或者损坏时,电机不会误动作

你说得没错, 我开始是用上面的图的, 但在使用的过程中就发现你说的问题,所以才改成下面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r9,r10都有用,只不过用错了
第一个图有问题,无信号输入的时候电机在转动,也就是说过你的系统上电初始化的时候电机在动
第二个图r10接错了,应该上拉12v的,保证前级没有电路或者损坏时,电机不会误动作
你说得没错, 我开始是用上面的图的, 但在使用的过程中就发现你说的问题,所以才改成下面的。

电阻应该上拉

网友:
R7、R8的位置错了应串在Q3Q4/Q5Q6间,偏Q3/Q5的射极一端。

网友:
第二个图还有个严重错误。。。。

网友:
这两个电路很好,再配合阿莫的那555做PWM电路就很好了,大家再讨论正反电路和制动电路就最好!!

网友:
R9的作用跟R3一样,可以防止MOS管误开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r7、r8的位置错了应串在q3q4/q5q6间,偏q3/q5的射极一端。

是喔。谢谢你!
这个图我网上搜到的, 并且很多网页上搜索到的都是这个图, 我就拿来主义的就用了, 没想到不是很复杂的电路都有这么多问题。看来以后还是要多花时间去研究一下才用。

网友:
MOS管的栅射极实际上就是一个电容,驱动MOS管就是给这个电容充电达到门极开通电压,如果没有R7,这个充放电电流会很大。R7的阻值要综合考虑,一方面是速度,阻值大了充放电就慢;二是电流大小,太小,驱动电流大。一般在大功率MOS管驱动上R7选10Ω。
这个电阻其实叫Rg。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二个图还有个严重错误。。。。

你就好人做到底指出是什么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mos管的栅射极实际上就是一个电容,驱动mos管就是给这个电容充电达到门极开通电压,如果没有r7,这个充放电电流会很大。r7的阻值要综合考虑,一方面是速度,阻值大了充放电就慢;二是电流大小,太小,驱动电流大。一般在大功率mos管驱动上r7选10ω。
这个电阻其实叫rg。

你的意思就是说R7的位置是对的吗?

网友:
不知道你那个PMOS要用它干吗,你这样接电流还怎么流?D、S接反了

网友:
R7是对的,另外R5、R6才要注意,这两个电阻才是关键,一方面它是在做电平转换,另一方便它是在驱动电路的主电路上,不能太大,要不然驱动电流就小了,这个电阻我以前功率用3W的还发烫,当然我做的是大功率的IGBT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D:
r9的作用跟r3一样,可以防止mos管误开通。

其实R3还有一个作用的,我试过把在电路通电的时候接通和断开R3, 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当有R3的时候栅极的上升沿提前了零点几微秒,我之前看到过说这个电阻能加快Q1的导通时间, 看来实验证明了这一点,但具体原理就不是很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r7是对的,另外r5、r6才要注意,这两个电阻才是关键,一方面它是在做电平转换,另一方便它是在驱动电路的主电路上,不能太大,要不然驱动电流就小了,这个电阻我以前功率用3w的还发烫,当然我做的是大功率的igbt驱动。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 如果R5取1k的话在占空比比较小的时候会明显发烫, 如果取5K的话栅极的上升沿明显变宽了, 后来我发现取3k的话基本跟1k的波形一样但电阻也不热。

网友:
回复 楼主:

相当于在三极管Rb上并联一个电阻

网友D:
三极管加速导通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你那个pmos要用它干吗,你这样接电流还怎么流?d、s接反了

D,S在图中的确是反了, 但我在搭电路的时候可能把管脚搞错了,错和错就变成对了, 不过还好你提出来了,要不然下次就会错了。

楼主: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R7按照6楼的方法不更好吗? 尽快把电容的电放完,其实我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栅极的电压在下降沿后还会跟着几个小的波动,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另外想问一下普源的DS1052怎样把画面截成图片,我只能保存成一种叫ref的文件, 但不知道怎样打开?到官方网站只下载到驱动和一个上位机的软件, 但这个软件不能查看这种文件的。

网友(2012-01-20):
MOS管g和s极间电容较大,较小的电荷量就能产生高电压,易击穿gs,在使用时应保证g和s导通,R9应起保护作用。

网友(2012-04-25):
r7、r8的位置错了应串在q3q4/q5q6间,偏q3/q5的射极一端。

为什么是这样呢?不是说这个电阻要接在靠近MOS的地方吗?以免引起震荡,请赐教!

网友:
请教各位大侠:在R7前或者后加个10nF的电容到地,会减慢导通速度,但是对电路稳定性有没有好处?

网友:
各位大侠还有个问题,直流电机是12V 20A的150W以上的大功率,D1的续流二极管该选用什么型号呢?

网友:
mark推挽驱动不用r7
也可以的吧。

网友:
非常关注,正在研究主轴的调速,打算用单片机调速及显示速度。

网友(2012-07-16):
新手,对电路还不是很熟悉,正想找一个驱动马达的电路。能否给我一个正确的呢?

网友(2013-05-03):
mark    凑字补丁

网友(2013-07-21):
拿了正在找学习

网友(2013-10-17):
请问下Q3/Q4两个三极管的导通和截止状态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2015-02-28):
谢谢LZ提供电路,也感谢各位指出错误之处。新人受教了。

网友E(2015-04-21):
楼主后来调试的怎样了?上个能用的pwn驱动24v直流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后来调试的怎样了?上个能用的pwn驱动24v直流电机吧~

这两个电路我都是试验过的, 波形用示波器看过非常好的,电路具体的参数和要修正的地方回复里面有的。

网友:
不错,正要用到

网友(2015-05-22):
我怎么感觉两个三极管的 的位置反了呢?

网友(2015-12-09):
你好!
大侠,最近正在做同样的电机驱动,你这个图能不能提供一下,完整的给我,不胜感激!

网友:
你好!
大侠,最近正在做同样的电机驱动,你这个图能不能提供一下,完整的给我,不胜感激!
sos@gdkeji.com

网友(2016-01-28):
过段时间照图搭个电路试下

网友(2016-03-16):
没看明白

网友(2016-05-08):
有没有大功率的驱动电路呢?

网友:
标准电路,7是防震荡的,9是在无输入情况下,确保栅极接到地电位,模拟电路就这样的,不是少了某个原件就不能工作,而是加了这个原件更好,更严谨

网友:
还是说明白点吧,假设推挽万一挂了,而电路这时又受到干扰,没有9,这时栅极处于悬空状态,就有可能导通,假如这是控制一个人命关天的设备的话,后果就不好说了,而原因就是没有加一个电阻,所以9放在这里还是有价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加速导通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加速电容 学习了,不知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电路我都是试验过的, 波形用示波器看过非常好的,电路具体的参数和要修正的地方回复里面有的。 ...

楼主你最终使用的电路应该改过的吧。这个电路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电机是会转的。你是如何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