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检测铜丝方法

楼主(2011-06-12):
有pvc线 表面白色不透明,直径3mm,  内部镍洛合金丝(直径0.035mm~0.2mm)螺旋状均匀缠绕在玻璃纤维绳(1.5mm直径)表面,隔1米或2米左右加铜丝(0.1mm直径10mm长),不破坏pvc表皮,用何方法能检测铜丝起点及终点?

网友:
就是在里面找到哪段是铜丝?

网友:
"镍洛合金丝"是导磁的吧,通过磁感应应该可以吧,
就是不知道精度如何

网友:
“隔1米或2米左右加铜丝(0.1mm直径10mm长)” 是啥意思?也是绕在上面么?

网友:
X光是否可以?

BAG的贴片生产会用到的,你可以去试一下。

线在上面拉一下,记住铜丝的头与尾,量一距离就可以了吧。

楼主:
“隔1米或2米左右加铜丝(0.1mm直径10mm长)” 是啥意思?也是绕在上面么?

铜丝 在 镍洛合金丝螺旋内

"镍洛合金丝"不导磁 ,材质通常用于制作绕线电阻

网友:
1.X光         2.用震荡线圈检测磁化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