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个别人写的 msp430 uart程序,更改后为何不能正常接收数据,原来是做AVR的,msp430为

楼主(2011-06-12):
如下面这样直接接收 时,进入中断就退不出来了,看其他 msp430串口 的例子,也可以写成下面的方式的,为何这个不行?
#pragma vector=UART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1_rx (void)
{
     msg[0]=RXBUF1;       //Reading data from RXBUF0 for clearing URXIFG0 automatically
}
而必须更改为如下的方式,才可以正常工作,是什么原因?
//----------------------------------------
#pragma vector=UART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1_rx (void)
{   _DINT();
    if(!(U1IFG & URXIFG1))
    {
     UTCTL1 &=~URXSE;     //Clear inner URXS flag without occuring URXIFGO
     UTCTL1 |=URXSE;      //Re-setting URXSE founction
     _BIS_SR(SCG0+SCG1);  //Activating DCO if it was disabled by low-power mode
    }
    else
   {
     msg[0]=RXBUF1;       //Reading data from RXBUF0 for clearing URXIFG0 automatically

   }
  _EINT();
}

网友A:
下面的也太繁琐了。给个TI的官方例程如下:

#include  "msp430x22x4.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MHZ;
  P3SEL = 0x30;                             // P3.4,5 = USCI_A0 TXD/RXD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104;                            // 1MHz 9600
  UCA0BR1 = 0;                              // 1MHz 9600
  UCA0MCTL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1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

楼主:
如何 我不进入 LPM0 模式呢,
难道使用
#pragma vector=UART1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1_rx (void)
{
     msg[0]=RXBUF1;       //Reading data from RXBUF0 for clearing URXIFG0 automatically
}
方式 就该 接收不到数据吗?

网友:
不知道,帮你顶一个

网友(2011-09-30):
我发现它接收字符串的时候会漏掉第一个字符,搞得我很纠结,现在还在想办法解决

网友:
你仔细看初始化。
开的中断也不一样

网友(2012-05-14):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也太繁琐了。给个TI的官方例程如下:

#include  "msp430x22x4.h"

这样UART没有数据时,CPU啥也干不了了

网友:
看看TI官网的代码吧   很简单  430要注意进的低功耗模式  小心把要用到的时钟关了

网友:
要只是漏掉了一个字符,能不能在最后的发送字符里多加一个字符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