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v11.0 for X86 和谐文件,亲测可用。

楼主(2011-06-12):
我用的是Windows7-64bit,运行32位的QuartusII v11.0可以正常综合。

==========================================================

另求谁有X64的和谐文件。

网友:
mark。还在用QII 6...

网友:
用Q7的mark下

网友:
刚下载试了一下,这个补丁意义不太,只是把11.0的许可由付费版改为免费的网络版。还不如装个网络版,然后去申请许可。
楼主可以试下能不能用NIOS II/F处理器。

楼主:
构建一个简单的系统

看起来没有时间限制,不是网络版啊。

楼主:
也通过了综合。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请问一下你这样做生成的是一般的SOF文件,还是time-limited版的SOF文件?

楼主:
硬件还在做,无法实际使用。不过看起来没有时间限制。

望有板子的测试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不好意思,我忘记把破_解时生成的dat文件里面的XXXXXXXX换成自己的网卡地址,就成编译问题。
改过来后已经可以用了。谢谢你的共享!

网友:
更新的好快都出十一了,我比较关心这个版本能不能正常显示中文啊???用过的说一下,英文写注释会晕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了一下,支持中文的注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DSPBuilder的Crack!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定修改了License文件里面的网卡Mac地址?

网友:
记得有个什么echos的破_解版  用着很是犀利

网友:
我也是11.0啊,记得有人说过,11.0改动很大,初学者不是很了解

网友:
SP1也出来了吧

网友:
有DSP builder的 cra_ck么

网友(2011-07-27):
感谢和谐世界的到来!

网友:
经测试,破_解可以用,谢谢。

楼主:
在网上找到了X64的和谐文件
这样Altium可以直接调用QII 11了。(我是64位系统,Altium默认调用X64位的QII,之前的X86和谐不给力)

网友:
最近下载好慢,没法下载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毒!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毒!

不会吧,我用的金山,没有报错啊。你用的什么杀毒软件?在此召唤各种查毒/杀毒软件测试!!

网友:
和谐和谐啊

网友:
我换完XP才看到,哎

网友:
暂时用不上,也mark

网友:
入门FPGA,还在8.0中。。。

楼主:
经测试,将“CHC_Compiler”添加到AD10.INI 文件中,然后生成的License文件可以激活CHC(用C语言设计FPGA)的功能。
================================================================================================================
简单尝试一下加法运算。

================================================================================================================
    // TASKING HDL generator v1.3r1 Build 088
    // options: -f ProjectOutputs\PCB Configuration\Main_Designator\Main_Designator.vhd.opt --toplevel=Main_Designator --wishbone-address-width=0 --wishbone-prefix= --vhdl=ProjectOutputs\PCB Configuration\Main_Designator\Main_Designator.vhd --verilog=ProjectOutputs\PCB Configuration\Main_Designator\Main_Designator.v

module Main_Designator
(
    DATA3,
    DATA4,
    DATA5
);
    input       [7:0]   DATA3;
    input       [7:0]   DATA4;
    output      [7:0]   DATA5;

    wire        [7:0]   DATA3;
    wire        [7:0]   DATA4;
    wire        [7:0]   DATA5;

    chc_Main_Designator_FunctionName FunctionName_0 (
        .DATA5( DATA5 ),
        .DATA3( DATA3 ),
        .DATA4( DATA4 )
    );

endmodule // Main_Designator

module chc_Main_Designator_ALU8
(
    in0,
    in1,
    oper,
    retval
);
    input       [7:0]   in0;
    input       [7:0]   in1;
    input           oper;
    output      [7:0]   retval;

    wire        [7:0]   in0;
    wire        [7:0]   in1;
    wire            oper;
    wire        [7:0]   retval;

    assign  retval = extract_8_9_8(({in0, oper} + {in1 ^ {8{oper}}, oper}));

    function [7:0] extract_8_9_8;
        input [8:0]x;
        extract_8_9_8 = x[8:1];
    endfunction

endmodule // chc_Main_Designator_ALU8

module chc_Main_Designator_FunctionName
(
    DATA3,
    DATA4,
    DATA5
);
    input       [7:0]   DATA3;
    input       [7:0]   DATA4;
    output      [7:0]   DATA5;

    wire        [7:0]   ALU8_0_in0;
    wire        [7:0]   ALU8_0_in1;
    wire        [7:0]   ALU8_0_retval;
    wire        [7:0]   DATA3;
    wire        [7:0]   DATA4;
    wire        [7:0]   DATA5;
    wire        [7:0]   w1;
    wire        [7:0]   w2;
    wire        [7:0]   w3;

    chc_Main_Designator_ALU8 ALU8_0 (
        .in0( ALU8_0_in0 ),
        .in1( ALU8_0_in1 ),
        .retval( ALU8_0_retval ),
        .oper( 1'b0 )
    );

    assign  ALU8_0_in0 = DATA3;

    assign  ALU8_0_in1 = DATA4;

    assign  DATA5 = ALU8_0_retval;

endmodule // chc_Main_Designator_FunctionName

    // end verilog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不能稍微说的详细些?谢谢

网友:
mark,更像知道11的新功能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真不好意思,我忘记把破_解时生成的dat文件里面的xxxxxxxx换成自己的网卡地址,就成编译问题。
改过来后已经可以用了。谢谢你的共享!

虚惊一场。

网友:
回复 网友E:
mark,更像知道11的新功能是什么
支持中文注释。其他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1-10-13):
回复 楼主:

怎么设置Altium直接调用QII啊,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