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动手个一个湿帘空调,有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12):
天太热了,想买空调.结果最近的空调又涨了,还TM的木是全铜了,加上出租屋电费1.20元/KWh,用不起啊,所以就买了点材料,自己做个湿帘的,具说有几大好处
1:结构简单,很容易自制.
2,耗电少,就一个风机的电.60到120W主要看风量,
3,空气是活的,没有一般空调的死循环。

问题是由于是用水蒸发降温,房内湿度会不会很高?长期对人有木有影响?我用谷歌都找不到这种空调的缺点,厂家那一定会大吹特吹,没有真话的,就想问下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熟悉的,扫个盲啊

淘宝上买的湿帘纸。95元/平方,10cm厚,加个壳加个风机搞定,制作过程后续

网友:
没经历的说这种易造成风湿病,楼主DIY强啊

网友:
如果外来空气干燥,经过湿帘会降温不少,但相对湿度增大;
如果外来空气潮湿,经过湿帘降温不明显,湿度变化不大。
人体是否感觉凉爽除了空气温度,还有空气的湿度,气温高但湿度小不会感觉闷热。气温低但湿度大会感觉闷热。
所以你搞这东西是自找麻烦。

网友:
湿度高了也会感觉很闷热。夏天有时温度不是很高的时候,只开空调的除湿就感觉好多了

网友:
水从哪进?我以为是铜管+流动的水来降温的

网友:
以前在网吧干活见过这个,房子大点还好,小的话湿度是个问题,温度倒是降了,可是靠近那窗帘的电脑就经常出问题。对人有什么问题不好说,但对电子产品估计有影响

网友:
很有创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在网吧干活见过这个,房子大点还好,小的话湿度是个问题,温度倒是降了,可是靠近那窗帘的电脑就经常出问题。对人有什么问题不好说,但对电子产品估计有影响

好像只有在器件温度比环境低的时候才会结露,才会对电子产品有影响吧?

现在大型网吧绝大部分都是用湿帘的,运行成本很低的,如果真会有影响网吧不敢安的吧?那可是几百台的机子哦

网友:
买个有喷水雾的电风扇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是不能把温度降下来的,还会搞得更湿......

网友:
楼主 其实还有个更好的办法 买个大木桶  装满水 你坐在里面就好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