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次做GPRS通信的项目,求助

楼主(2011-06-12):
新人第一次碰到一个GPRS通行相关的项目,正在迷茫中,Google时发现了这个网站,希望大家能帮助:

项目简单描述如下:
              1.使用单片机+GPRS模块进行定时的信号传送(WinCE和Android下的开发已被排除)
                ◆完成品的工作环境很恶劣,工作于室外
                ◆其他注意点:周围有强电干扰,长时间的稳定运行

希望能得到以下帮助:
              1.选用什么单片机和GPRS模块比较合适
                ◆价格:≤250RMB
                ◆能够进行大量采购的(数千枚)

如果有人在做这方面的贸易的,也可以回帖,先谢谢

网友:
(数千枚)还算不上大量的
lz要传什么信号?

网友:
几K不算很大的量。拿到的价格一般和几百片差不多,不会有很特殊的价格。

单片机+GPRS要求成本低于250RMB,这个不难,国产的都满足,但是说整体BOM成本小于250,你还没说要走什么信号,只说了要抗恶劣环境,估计会比较难。

强电环境主要是电路上的考虑,对处理的信号的考虑,还有电磁屏蔽的考虑,是个整体的设计过程,而不是采用某个技术或者元件就能解决的。

恶劣环境,就看具体条件了,一般多在结构,外壳这些因素上进行考虑。我们有一个产品运行在矿山运输车的发动机仓里边,那种车是用柴油机发电,然后电力驱动四轮的,载重100吨以上的。为了抵抗这个环境,从器件选料到外壳结构,接插件什么的都做了特殊处理,量产后BOM成本大于1K5.

我们不是贸易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千枚)还算不上大量的
lz要传什么信号?

现在这个项目需要1W多枚,在日程上还有一个后续的项目,具体的需求数还未确认

需要传的信号很短,现在只要传几个字节/次就行了,我会另外搞几个服务器做接收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几k不算很大的量。拿到的价格一般和几百片差不多,不会有很特殊的价格。

单片机+gprs要求成本低于250rmb,这个不难,国产的都满足,但是说整体bom成本小于250,你还没说要走什么信号,只说了要抗恶劣环境,估计会比较难。

强电环境主要是电路上的考虑,对处理的信号的考虑,还有电磁屏蔽的考虑,是个整体的设计过程,而不是采用某个技术或者元件就能解决的。

恶劣环境,就看具体条件了,一般多在结构,外壳这些因素上进行考虑。我们有一个产品运行在矿山运输车的发动机仓里边,那种车是用柴油机发电,然后电力驱动四轮的,载重100吨以上的。为了抵抗这个环境,从器件选料到外壳结构,接插件什么的都做了特殊处理,量产后bom成本大于1k5.

我们不是贸易商。

谢谢苹果猫,之前就听说你狠牛×的

1.我说的抵抗恶劣环境是指:整体BOM工作于室外,温度和湿度都是完全不能控制的,因此我很担心稳定性,这玩意给了对方后肯定不会去保养的

2.因为整体BOM旁边(几厘米)会有强电的(220V~几KV),因此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信号的传送,所以先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下

3.我想知道一下,一般这种GPRS传送信号的项目,可以选用那些单片机和GPRS模块?初入这行,还不知道用什么可以做,能否推荐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可以使用我司的md321 gsm/gprs模块,内置tcp udp协议栈
也可以使用md231一体化可编程模块,可以快速开发,省掉单片机,工作稳定
提供技术支持。可以联系我qq:23767329

谢谢,稍后联络

网友:
呵呵,我们公司都是用的Motorola的G24模块,据说七八百一只。而且就是用在户外环境恶劣的地方的。我手头还有几块,挂在淘宝等人要了

网友:
板子上三防漆,一个完整的铝合金屏蔽盒是不可少的,必要的话,做成防水的,SIM卡什么的都封在里边。电源一定要设计好,很多over掉的板子其实都是电源的问题。天线引出来,尽量远离强电,必要的话,做防雷。
元器件选料直接上工业级的,GPRS模块尽量选用工业级的,-40~70度,并且要求厂家提供第三方实验室的温度测试报告(貌似国内没有一家能提供这个)。我们当初做类似项目时,国产模块基本都被K掉了,包括华为,最后选的是进口模块,认证,测试报告齐全,经过实地测试,可以满足要求,不过价格很贵,离岸价就接近30美元。至于选什么单片机,其实问题不是很大了,8位机都能轻松搞定GPRS,如果是考虑这个恶劣环境,直接上汽车级的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板子上三防漆,一个完整的铝合金屏蔽盒是不可少的,必要的话,做成防水的,sim卡什么的都封在里边。电源一定要设计好,很多over掉的板子其实都是电源的问题。天线引出来,尽量远离强电,必要的话,做防雷。
元器件选料直接上工业级的,gprs模块尽量选用工业级的,-40~70度,并且要求厂家提供第三方实验室的温度测试报告(貌似国内没有一家能提供这个)。我们当初做类似项目时,国产模块基本都被k掉了,包括华为,最后选的是进口模块,认证,测试报告齐全,经过实地测试,可以满足要求,不过价格很贵,离岸价就接近30美元。至于选什么单片机,其实问题不是很大了,8位机都能轻松搞定gprs,如果是考虑这个恶劣环境,直接上汽车级的芯片。

果然成本是最麻烦的问题啊,测试的板子(带LED)花了3K,这个成本的控制要弄死人的哦

网友:
三防漆是啥东西?

楼主:
防潮、防盐雾、防霉

楼主:
To comway 移动狗:
    【SSX-MT 系列串口摄像头】测试做的怎么样了?
    我刚刚被通知,要加个摄像头......

楼主:
GPRS的速度一般是多少?
5~10K吗?

网友:
别指望gprs有太高的速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to comway 移动狗:
    【ssx-mt 系列串口摄像头】测试做的怎么样了?
    我刚刚被通知,要加个摄像头......
gprs可以接串口摄像头,传静态jpg图片,动态的就不要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to comway 移动狗:
    【ssx-mt 系列串口摄像头】测试做的怎么样了?
    我刚刚被通知,要加个摄像头......
gprs可以接串口摄像头,传静态jpg图片,动态的就不要想了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苹果猫的专业回答已经很到位了。我也在用国外模块做项目,希望可以和楼主交流QQ:46970891

网友:
我认为目前做GPRS这类的就是两个极端,一个是高质量,高性能,一个是低价格,性通符合要求
国内目前用MTK的方案做的片子对国外的模块冲击非常大,主要就是价格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使用我司的md321 gsm/gprs模块,内置tcp udp协议栈
也可以使用md231一体化可编程模块,可以快速开发,省掉单片机,工作稳定
提供技术支持。可以联系我qq:23767329
你公司的MD231本人有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您一个问题:天线做防雷,具体怎么做啊?有方案推荐吗?谢谢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苹果猫的专业回答已经很到位了。我也在用国外模块做项目,希望可以和楼主交流qq:46970891
请问您现在是用国外的那个公司的模块呢?国内的我倒用过好几家,现在公司也想做国外市场,国内的大多都是双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可以使用我司的md321 gsm/gprs模块,内置tcp udp协议栈
也可以使用md231一体化可编程模块,可以快速开发,省掉单片机,工作稳定
提供技术支持。可以联系我qq:23767329
你公司的md231本人有用过。

问一下这个md231怎么样?MTK平台的没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苹果猫的专业回答已经很到位了。我也在用国外模块做项目,希望可以和楼主交流qq:46970891

你也是上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md231一体化可编程模块,可以省掉单片机,比较便宜,但用在像你说的这种坏境,最好是选择另外一种方案。
你也可以跟【3楼】sun___2008聊聊。

个人建议:最好不要采用MD231。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md231一体化可编程模块,可以省掉单片机,比较便宜,但用在像你说的这种坏境,最好是选择另外一种方案。
你也可以跟【3楼】sun___2008聊聊。

个人建议:最好不要采用md231。

正在成本和开发周期之间徘徊......

网友:
考虑一下使用GPRS透传模块TD2000-GD

网友:
哇!这个网站真是好,现在才发现这个网站,有点相见恨晚
LZ现在选好了方案没有呢?
本人有做过NXP系列+SIM900系列,测试结果比较好,还剩余了几个LPC1754,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MD231也有做过,还有一个样品在手

网友(2011-07-12):
做成实际的产品需要大量的测试和经验,原理性的东西看看书谁都懂。个人认为这种项目从芯片到设计,从实验室到现场环境,都需要切实考察。不然很难。尤其和强大搭边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千枚)还算不上大量的
lz要传什么信号?
现在这个项目需要1w多枚,在日程上还有一个后续的项目,具体的需求数还未确认
需要传的信号很短,现在只要传几个字节/次就行了,我会另外搞几个服务器做接收端的

网友:
如果用ARM与GPRS模块EM310连接通信,EM310软启动怎么完成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苹果猫,你好,经常看见你的大名,请教个问题:如果用ARM与GPRS模块EM310连接通信,EM310软启动怎么完成呢?

网友(2011-10-24):
回复 网友B:

猫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144525&bbs_page_no=1&bbs_id=3045 还望帮忙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