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处理正弦波失真方法思考好久了,无解!

楼主(2011-06-12):
怎么用单片机来处理正弦波失真呢(失真时可以输出一个信号来指示),查阅了好多单片机,都好像没有介绍,苦恼中...

网友:
看起来更象识别,傅立叶变换应该可以

网友:
fft谐波分析计算thd

网友:
具体点呢?

网友:
en ,FFT计算不同频率的含量。

网友:
从方案角度考虑,首先你的选型就出了问题.

网友:
对了还有个方法,陷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使用电压转频率芯片是不是可以通过转化的频率来判断是否失真(频率已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果使用电压转频率芯片是不是可以通过转化的频率来判断是否失真(频率已知)

当然不行,因为那种芯片是每个电压对应一个频率,正弦波的电压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就算是正弦波没有失真,产生的频率信号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信号。不过如果你仅仅是想知道信号是否失真,而不需要知道到底是混入了什么频率的信号或者失真有多严重的话,到时还有一个办法。如果正常信号的频率和它所含有的直流分量已经知道,你可以利用这个信号的周期来对输入的正弦波信号积分,如果积分值接近这个直流分量,那么说明没有失真,否则就说明失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