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dows7下使用移动硬盘的朋友进来看看

楼主(2011-06-12):
自从用了Windows7后,每次移除移动硬盘都是提心吊胆,生怕里面的数据丢失。

一块三星的移动硬盘(应该是山寨三星牌子的),一块在日本买的巴比禄BUFFALO移动硬盘,全都一样,在点了安全移除硬件后,显示移除成功,但指示灯不熄灭,硬盘不停转。直接拔除的话发出硬盘急促停转的尖锐的冲击声。下一次插入电脑50%以上的概率,电脑都会提示扫描硬盘以检查错误。有时的确能查到错误,显示把错误文件存储于found00文件夹下。在多台不同配置的Win7电脑试都一样。

两块硬盘在XP下都能正常使用,点击安全移除硬件后硬盘会自动停转(无冲击声),并自动断电。

我认为这是Window7的一个bug,但是微软官方论坛的相关帖子里,管理员的回答是安全移除硬件只要关闭数据通信就行了,关闭外设电源并不是必须的。这点我也认为没有错,但是现在造成的现象就是,这种处理对于移动硬盘来说,还是存在伤害的,会对数据构成威胁。

不知大家在使用过程中有没遇到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人造成过重要数据丢失啊?

网友:
我是用大硬盘的,有个电源按钮,一按就关电,再拔usb。

另:硬盘好像没读取数据的时候,磁头是在悬停外边的,即使读数据也是悬浮在盘面上的。

网友:
1.楼主听到的冲击声可能是磁头归到着陆区的声音,这样断电时能保护盘面数据区不被磁头碰到。
2.楼主用的FAT32吧,改用NTFS吧。
3.重要数据分开备份才是王道,
拔出过程中损坏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因为是移动硬盘,使用中的碰撞等突发事件是数据丢失的主要原因。
4.说了半天都没讲到重点,我的移动硬盘都是直接拔的(Win7),当然,前提是硬盘没有读写。先点删除硬件是好习惯,而且,应该是安全的。

网友:
我用u盘也是这样的,慧荣的主控,xp下面弹出之后指示灯熄灭。win7弹出之后指示灯不熄灭

网友:
两块移动硬盘,在win7下使用,表示无鸭梨

网友:
win7确实有这个问题,很要命的。
几乎所有usb设备都是如此

网友:
都是直接拔,500G的盘,基本上处于满的状态,半年多,基本上每天都有热插拔,暂时未见任何问题

网友:
那就等它灭,西数用挺久,还不错。win7为了提速缓存厉害了吧,半天才能写完嘿嘿

网友:
我的win7下两块移动硬盘以及各种U盘正常使用

网友:
有的硬盘不能拷贝超大文件   上次一个7G的东西 window7提示  拷贝的东西太大

网友:
win7 两块硬盘正常使用中~

网友:
我用旅之星移动硬盘也感觉到这个问题,XP下退出移动硬盘,指示灯会变成红色,而WIN7下退出,指示灯还是绿色的,跟运行时没有区别,而电脑上已经提示可以拔出移动设备了,拔还是不拔,相当纠结。

网友:
XP下没注意,win7下,我都是直接去设备管理器下把设备删掉,然后硬盘停转在拔。。。

PS,我用的是esata接口,USB慢一直不用,也不知道是不是也一样可用

楼主(2011-12-07):
这几天发现如果把移动硬盘插到我的电脑的USB3.0接口(瑞萨的控制芯片)上的话,点弹出硬件后移动硬盘的灯会熄灭。
插在同一台电脑的USB2.0接口上,点弹出硬件,系统显示可以安全删除硬件后,硬盘灯还是常亮,硬盘不会停转。
我估计和USB控制芯片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