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分辨率低1366x768,Quartus对话框显示不全,咋办呢?

楼主(2011-06-13):
(Ô­ÎļþÃû:ÎÞ±êÌâ.jpg)

网友:
把分辨率调高或用回低版本QU

网友:
选择自动隐藏任务栏,OK

楼主:
上面截图已经是自动隐藏任务栏了,分辨率好像给限制了,试了两个软件也调不动,记得以前用过联想某个笔记本,可以把分辨率调高,屏幕像窗口一样,来回移动,有没有这样的设置软件呢?

网友:
上面的菜单可以鼠标点,最后完成点summary,点回车即可,没必要非要看到下面的画面

网友:
显卡驱动带的设置软件里(n卡是nvidia控制面板,a卡是ccc),启用显示器未显示的分辨率。

网友:
同样碰到这个问题,在任务栏点右键盘移动,可以接上去,但是一松开又回来了.不过我刚好能点到.我是 1280X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