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是不是不能按二进制发,发送数据命令AT+CIPSEND是以ctrl+z(0x1a)结束的.

楼主(2011-06-13):
如题...

网友:
AT+CIPSEND=n
可以发送n个字节数据。

楼主:
哦,用这个命令时模块只计数不用发终止符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实践检验真理
你用的什么模块不太清楚,试验一下吧

网友:
试下0x0d结束?

楼主:
试了一下,确实是这样.

(输入一个1,再按两次ctrl+z)
AT+CIPSEND=3
> 1
SEND OK

这是上面软件接收到的
(TCP) 117.136.19.133:10478 Bytes: 3
31 1A 1A

网友:
有透明传输和非透明传输两种,可以设置的,由发送开始和结束标识的是非透明传输

网友:
有定制的指令 at^sms=号码 "内 容"

网友:
模块型号不同指令不同,gprs模块都是可以发送不可见字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