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一个奇美液晶屏没有HSYNC VSYNC信号脚,RGB信号只能靠DE和CLK锁存?

楼主(2011-06-13):
我新新买一个奇美液晶屏没有HSYNC  VSYNC信号脚,RGB信号只能靠DE和CLK锁存?

以前我买的液晶屏都有VSYNC、HSYNC、VCLK、VDEN,所以用S3C2440点亮这屏还是挺轻松的,但今天买的奇美液晶屏,是没有HSYNC  VSYNC信号的,只有VCLK和VDEN引脚,请问这样的液晶能用S3C2440点亮吗?是不是好多新的液晶屏都省去了HSYNC  VSYNC引脚,麻烦用过这类型液晶的哥们把代码上传一份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新的液晶屏都省去了HSYNC  VSYNC引脚,有的有这两个引脚输入,内部也没有使用。
直接按照普通的时序驱动就可以

网友:
VS和HS信号是为了和模拟信号兼容而添加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vs和hs信号是为了和模拟信号兼容而添加的吧

呵呵~我也不知道呢,打算做个板按1楼的朋友的方法来驱动试试再说!!

网友:
手上有块中华映管的CLAA070VA01也是,只有DE,CLK和RGB线,都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只要有时序图应该不难

网友:
现在大多数字屏都支持DE MODE ,HS 和 VS 不用连接,所以很多屏都取消了这些引脚。

网友:
这种屏确实第一次见,但S3C2440是有VSYNC和HSYNC信号的,而且寄存器还得设置时序配置,不知道能驱动否,楼主实验后希望能分享,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 那是不是有这两个信号的液晶一定对这个信号进行控制?还是不用管也没问题啊?纠结中······

网友:
你只可用VS&HS或者DE  MODE中的任意一种模式
其余的不用管

网友(2012-11-14):
楼主驱动好了吗?我现在也在烦恼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驱动更方便了。

网友:
现在的小尺寸液晶显示屏大多都分为DE模式和行场同步模式两种,de模式只需要de引脚就能正常工作,但是行场同步模式需要hsyc和vsyc两个信号才能正常工作,大厂的液晶屏都会有一个引脚用来选择工作模式,选择即时的液晶工作模式。

网友(2012-12-14):
仔细看数据手册

网友(2013-03-29):
求液晶屏驱动的资料!谢谢啦

网友(2013-06-05):
很奇怪的是我的屏不设置VS和HS就会不工作,搞不明白为什么。也是可以工作在DE的HV模式的屏,设置是工作在DE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