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如何才能不重启,通过AT命令重新初始化连接呢?

楼主(2011-06-13):
我在使用SIM900A做定位跟踪的时候,有时候因为信号不好或者遇到了基站切换导致无线连接中断,这个时候就要重新建立连接。

我用的是UDP方式,目前是采用连接中断后通过关机,然后再开机重新初始化无线连接的方式解决的。

因为每次开机后都要注_册网络,等注_册完网络,建立连接完成,每次都要花费1分钟以上。总感觉这种经常开关机的方式感觉不是很正规。

但不关机的话,通过AT命令重新初始化连接经常失败。

大家有什么比较标准的解决方法吗?要求不关机重启,就能通过AT命令很可靠的重建连接。

楼主:
恩,谢谢楼上的,我试过了用AT+CIPSHUT可以。

另外我发现,SIM900A 无需设置APN接入点和密码,只使用AT+CIPMUX=0和AT+CIPSTART命令就可以建立连接,如果这样的话没有设置APN和密码,不会有问题吧。

还有我用的是透明传输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所有的AT指令都失效了,都当做了要传输的数据。我如何退出这种模式呢。因为这种模式下连接中断后,我要执行AT+CIPSHUT指令都不行啊,直接把AT+CIPSHUT指令当成数据了。唯一的办法只有重启了。

希望前辈指教

网友:
透明传输模式,可以切换数据和命令貌似是+++吧

楼主:
我试过了,不行。我以前好像在哪里见过是用+++ ,不过SIM900A应该不是。指令手册里也没写,难道只能重启了,这样的话透明传输模式就有局限了,短信收发都用不了,只能传数据了。

楼主:
仔细看了文档,文档里有提到用+++ 中断数据传输,但好像是指的是通过GPRS拨号的时候。我试了一下对通过AT+CIPSTART命令建立的链接好像不起作用。直接把+++当数据传出去了。

网友:
仔细看文档吧,肯定可以转换的。

网友:
透明传输可以简化发送和接收过程,但是无法获得模块状态,个人认为得不偿失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主要是传数据,所以用透明传输非常方便,代码也很简洁。就是一旦进入透明状态就无法使用AT指令,感到不爽

网友:
使能DTR,进入睡眠后会自动退出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 +++,前后需要间隔1S。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回复 楼主:
恩,谢谢楼上的,我试过了用at+cipshut可以。
另外我发现,sim900a 无需设置apn接入点和密码,只使用at+cipmux=0和at+cipstart命令就可以建立连接,如果这样的话没有设置apn和密码,不会有问题吧。
还有我用的是透明传输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所有的at指令都失效了,都当做了要传输的数据。我如何退出这种模式呢。因为这种模式下连接中断后,我要执行at+cipshut指令都不行啊,直接把at+cipshut指令当成数据了。唯一的办法只有重启了。
希望前辈指教

他内置中国移动的apn的,设不设都可以上网,设错了也无所谓

对于apn捆绑的卡,电力的卡,似乎不设apn也能上网,当然只能上电力专网,想上cmnet还上不来的。

透明传输未必简单

我是采用文本方式发送接收
在缓冲区里直接查询IPD即可截取TCP的数据
发送数据还有结果返回
如果传输的数据量不大不频繁,文本方式比透明方式要简单

我是设了2个接收缓冲区接收simcom的数据
1个缓冲区用来分析AT命令的响应结果
另一个缓冲区查询IPD,截取tcp数据

这样我可以定期查询模块状态、信号大小、短信,同时不误了TCP通讯

如果采用透传,得要反复切换数据模式和命令模式,挺麻烦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今天实地测试了一下。静止的时候数据发送接收都很正常,我坐在车里,模拟运动时的场景,就经常出现掉线的情况了,看来无线开发静止的容易,如果是运动的话就没那么简单了啊。

楼主:
准备放弃透明传输模式了,局限性太大,其实AT模式也不错,灵活行更好

楼主:
大家在使用sim900a的时候采用的什么初始化逻辑呢?要求GPRS掉线后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重新初始化GPRS连接。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做起来并不简单啊

网友(2011-11-05):
回复 楼主:
在模块AT+CIPSTART命令后台程序中包含了激活PDP的程序,即使不用AT+CGACT也可以连接上,但在网络不好的环境中,建议使用,以增加稳定性保证

网友(2011-12-12):
我现在也在做GPRS,我想问下楼主,1、透明模式和非透明模式的区别  2、CIPMUX=0和CIPMUX=1的区别;哪种模式用TCP传输数据更好

网友B(2012-04-17):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恩,谢谢楼上的,我试过了用at+cipshut可以。
另外我发现,sim900a 无需设置apn接 ...

困扰了一段时间的问题在这里找到了解决方案,
由于之前在初始化时,
没有设置IP头,
导致返回结果,和TCP数据搅在一起没有分开。
发现这个IP头还是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恩,谢谢楼上的,我试过了用at+cipshut可以。
另外我发现,sim900a 无需设置apn接 ...

在测试时,
发现加上IP头后,TCP数据的接收变的很不完整,
经常出现只收到IP头,而没有后边的数据,
这要如何避免这个现象呢?

网友:
SIM900A看来实际使用不少问题啊,总结起来:
1. 在运动过程中会频繁掉网,原因分析:因为基站频繁切换,每个基站的都工作在不同的频点,而SIM900A在某些频点的灵敏度偏弱(这是我们用射频综合测试仪知道的),因此导致不断掉网。请问楼主有几次掉网。以前我用GU900D测试,从深圳跑到珠海一共200多公里,只发现有3次和服务器断开连接,而我路上要经过1个地下通道,2个长隧道,正好和我的掉线次数一样。
2. 掉网后,需要重新建立连接,这个是正常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困扰了一段时间的问题在这里找到了解决方案,
由于之前在初始化时,
没有设置IP头,

关于数据接收不完整的问题,
后来找到真凶了,
是在读串口的时候接收字节数设置的有些小,
不满足最大接收字节,
导致多余的字节被抛弃,
只是接收到的数据不完整,

后来修改后,
又增加了否认帧处理,
发现有时候确实是串口数据就不完整,

现在基本能用了。

网友(2012-06-29):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楼上的,我试过了用AT+CIPSHUT可以。

另外我发现,SIM900A 无需设置APN接入点和密码,只使用AT+CI ...

发送0X1A 结束发送,0X18取消发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恩,谢谢楼上的,我试过了用at+cipshut可以。
另外我发现,sim900a 无需设置apn接 ...

接收数据, 和AT命令响应区分开来有点麻烦.

你的方法比较好, 请教下具体是怎么做的?

网友C:
SIM900A的问题确实不少啊,我们已经切换到跟这个模块PIN TO PIN兼容的GU900上去了,目前测试两个月的总结:运行超稳定,数据传输速率很快,据说还带GPRS的防假链接机制,会不断更新链接链路,功能十分强大

网友(2012-09-27):
引用 网友C:
SIM900A的问题确实不少啊,我们已经切换到跟这个模块PIN TO PIN兼容的GU900上去了,目前测试两个月的总结: ...

是真的吗?!
没听说过这个模块啊?谷歌了下,资料也很少,深圳的一家公司做的。

楼上兄弟是在什么产品上应用的啊?

网友D(2013-03-20):
SIM900A待机几天,收不到短信,需要重启的现象大家遇到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SIM900A待机几天,收不到短信,需要重启的现象大家遇到过没?

GTM900B 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3-06-23):
这个是有技术含量的贴子,MARK

网友(2013-07-24):
我也遇到了,SIM900B 做TCP 客户端的时候,连接不上计算机的服务器,之前连接上过一段时间,后来不知怎么的,就连接不上了。555

网友(2013-09-25):
SIM900A好像没这么不堪吧,关键还是硬件设计和代码编写了,我手上的SIM900A测试下来传输还是比较稳定的,虽然在通讯高峰期会有TCP断开的现象,但重新连接还是很快就连上的

网友:
自动关机怎么破。。

网友(2014-09-15):
SIM900A用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