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和插件,各自有什么优点?

楼主(2011-06-13):
主要是想知道,
在满是电机、机油、机械的环境下,用哪种电路形式比较好点?
这块线路板主要功能:控制3路步进电机驱动器、一块40*2字符液晶、30多个按键、两个电磁阀

目前用的全是插件,发现在批量生产的时候,会出现漏焊、虚焊、搭锡等现象。

网友:
这样的环境还是用插件好啊

网友:
插件好点吧, 贴片间距小,体积小, 那油渍多的环境下不是容易短路或其它问题吗

网友:
贴片,然后密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贴片,然后密封
同意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建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贴片,然后密封

支持!最好用那种专用的密封漆!焊完之后在里边浸泡一下,拿出来晾干!比啥都强!只是接插件这些地方别也给浸泡了就行

网友:
贴片元件涂上绝缘、耐高温油漆。

网友:
密封之后,要是出问题了,维修可就麻烦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请问是防潮胶那种么?这个我倒是用过,就是维修麻烦了

网友:
贴片、插件主要取决于生产工艺,大批量生产贴片的成本会低一点。
不管啥工艺都不耐油污  建议把板子用外壳装起来 不建议直接封胶

楼主:
我总感觉,插件的生产工艺比较差,大部分插件都是人工完成的吧?

网友:
密封后维修麻烦,我是深有体会,搞不好就报销一块板,要小心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