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的UART只能到9600bps?

楼主(2011-06-13):
LaunchPad的UART只能到9600bps?

楼主:
为何波特率超过9600就不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仿真部分还是目标半部分

   仿真部分是硬串口9600以上肯定没有问题,至于目标板部分是通过内部定时器Timer_A模拟的串口,为了保证数据传输的准确性所以波特率不应设置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部分部分
因为我用仿真底板调试CC430

网友:
可以做个简单试验,短接仿真部分的TXD和RXD,用串口助手调试看看,看看最大波特率能到多少

楼主(2011-11-03):
实验证明No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