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知道这是神马激光头吗??

楼主(2011-06-13):
各位  知不知道  这是什么激光头,哪里有厂家?? 知道的请留下QQ 或 我QQ423286565  或请回复
小弟 参加飞思卡尔比赛的,各位大虾给点力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 激光打印机上用的

网友:
淘宝有卖的

网友:
这是外面的壳,激光管在里面把。

网友:
这是一种激光模组,就是把激光管装置铜结构件上,然后在结构件上有可以调节的透镜,可用调节光束的聚集点。一般现在用5mw的650nm红光,主要是价格相对较低,电流在20mA 左右。当然,根据不同的需要,激光波长和功率都可用选,不过价格就不一样了另外说一下,我们工厂就做这种模组。Q:360760517

网友:
tome001是行家啊,我请教一个问题,恳请不吝赐教。
这些激光模组需要怎么样点亮?以前见过一些拆开的模组,里面还有一些小电路,不知是什么用途?

网友:
简单就是电阻,高级点恒流源,正规的话apc恒功率控制

网友A:
回复 网友B:

6楼基本上答出来了,不过一般小功率的用apc(自动功率控制)方式,模组的驱动一般就是一套apc驱动电路。激光二极管和普通发光管的区别在于,为了有激光输出,要求激光管有一个最小工作电流。当电流小于这个值时,是不能发出有效激光的。如果要对激光光束的强度进行调制的话,一般采用脉宽调制法。对于成品的模组,只要在模组的电源输入端接入电源,提供足够的驱动电流就可以点亮模组了。一般小功率5mW的650nm的红光模组的电流在30mA 以内。

楼主:
淘宝的太贵了

网友(2011-07-20):
这种模组很贵吗?
我曾经买过那种玩具级别的,1.5RMB一个...
觉得还是贵了,给出的参数不晓得真实否,5mW,650nm

网友(2015-10-11):
apc恒功率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教如果是3W~10W功率的激光管用什么电路驱动,有些管子没有自带测光管的怎么办?

网友(2015-11-13):
应该是850nm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