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套无线遥控电动窗帘电路图

楼主(2011-06-13):
(无正文)

楼主:
哪位高人能判断出主芯片是什么牌子的,或CPU是什么型号。

楼主:
怎么没高人?

楼主:
小弟至少查了8种MCU,也没查到什么型号

网友:
呵呵,何必知道CPU的型号呢,如果你想做就把无线IC的型号和参数搞清楚好了,你随便找个MCU控制控制就ok了!

网友:
抄板?这么简单的还不如自己开发呢。。。除了MCU其他的都给你标好的

楼主:
不是抄板,我想先开发,先写程序调试,如果程序可行没问题,再画板开塑料模,早期不想投入太大。画板做板要时间和花钱吧。也为了省事。不然只能引20根线出来。

网友:
随便选个芯片应该可以吧

网友:
说说思路以及几个关键知识点 远比上代码或是硬件文件意义大

网友:
此帖子必火

网友:
自己搞定不就得了,而且是定制的,特别适合自己的需求。

网友(2013-03-28):
标记,谢谢楼长

网友:
这个我也在计划做着,不过我的目标是做成手机控制

网友:
到位后用检测开关停,还是用电流变化来停呢。还是用转动时间来停或运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