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定时器中断使能位

楼主(2011-06-13):
为什么在2812定时器的中断函数中,使能位还要置一(在初始化中已有),是不是多余?还是因为在每次中断后使能位被复位?

网友(2011-07-20):
置一是清零作用,很多2812的寄存器都是写入1来清零

网友:
具体要看哪级中断,这个可能指的是PIE中断。PIE多了一个 PIEACK 寄存器,同一时间只能放一个中断过去,只有等到这个中断被响应,给 PIEACK 置位,才能让同组的下一个中断过去,被 CPU 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