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在学习CC2530吗?

楼主(2011-06-13):
有谁在学习CC2530吗?无线传感网络学习群42722754,到时交流下,然后有什么好的资料然后可以传到开发网上来。
现在在看CC2530点对点通信,数据发送的过程是看懂了,但是一直搞不懂数据是怎么接受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报名,目前在看DATASHEET.

网友:
CC2530不好玩。

网友:
这几天搞zstack晕死了。还不知道怎么建立网络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无线传感网络学习群42722754,到时交流下,然后有什么好的资料然后可以传到开发网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是的,那你的名字怎么是CC2530,感觉很专业啊

网友:
报名,正在弄,看不懂那协议,很痛苦

网友:
我建议的学习步骤:
1,简单试验下外设,用C代码控制每一个外设并能正确工作。
2,做下半双工收发试验,并在此基础上测测距离,看看能传多远。
3,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学习并实践Z-STACK了,如果有TCP/IP基础,也研究过UC/OS系统,很容易入手。Z STACK操作系统核心就包装了一个UC/OS,在此基础基础上加上了一个和TCP/IP类似的网络层。

如果觉得Z STACK 很难,建议先学习一下UC/OS里面的关于消息传递,定时,以及任务优先级和抢占式任务调度的相关章节(在Z STACK 里面说的EVENT 而在UC/OS里面说的TASK)。

我使用过CC2430,就是按照上述步骤学习使用的。可以认为CC2530是CC2430的升级版本,有更大的FLASH空间(256K),有更大的发射功率,RF部分简化了布线性能依赖。

网友:
回复 网友B:

Z-STACK 的OS与ucos有区别吧,感觉Z-STACK里的OS更像是状态机的模型,接收事件,处理事件!
一直有个问题想不太明白,为什么Z-STACK只支持2.4G不能用于433MHZ,想不通这个协议和无线发射
频率有什么必然连系?还请高手解惑?

网友:
回复 网友A:

CC2530不好玩。

能推荐个更好玩的吗?

网友(2011-08-05):
报名报名,谁也学习呢,我们搞哥群,一起学习,我在做这个项目QQ84852002

网友:
zstack怎么说呢, 能用, 但不好把握, 很多关键函数都封成库了, 仅能从名字猜想函数的作用, 若想实现些自己的想法, 得细细琢磨了. microchip的zigbee stack是完全开源的, 可以用它来学习IEEE802.15.4和zigbee specification.

网友(2011-12-29):
目前正在用CC2530,还望大虾能多多指点一下

网友:
CC2530还是不错的,虽然有些问题。不过价格便宜,距离不加PA还行

网友C(2012-04-11):
怎么实现cc2530RF两个节点之间的通信啊?请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怎么实现cc2530RF两个节点之间的通信啊?请大家指导一下

我觉得可以使用哪个最简单的example 好像是CC2530 software example 根据自己的目标板修改一下就可以试验了!

例如 ,按下按钮,发送一个包,接收方 接收到包后点亮LED。这个总可以实现吧!

不过我手头只有CC2430的板子,CC2530还没有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可以使用哪个最简单的example 好像是CC2530 software example 根据自己的目标板修改一下就可以试验 ...

多谢指导啊~   现在就是苦于找不到这样的例子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怎么实现cc2530RF两个节点之间的通信啊?请大家指导一下

仅供参考

网友:
点对点的有有用到协议栈的例子么?

网友(2012-05-29):
这个好想学习,但是不知道如何入手。

网友:
4年前搞过一年ZIGBEE,那是IT的是CC2430。

网友(2013-03-19):
最近在调试这玩意,有点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网友(2013-04-20):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可以使用哪个最简单的example 好像是CC2530 software example 根据自己的目标板修改一下就可以试验 ...

今天好不容易搞定了CC2530点对点收发!

调试了半天原来是开启的自动应答,发送之后等待的时间太短的问题!
略微提高了等待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仅供参考

下载你的代码学习一下!

网友(2013-10-19):
麻烦的协议栈,不过TI公司都提供了

网友F(2014-05-05):
最近正在用,可以交流

网友G(2014-09-24):
引用 网友F:
最近正在用,可以交流

手上项目使用cc2530 还望大神指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手上项目使用cc2530 还望大神指点!

大神谈不上,有问题可以交流。

网友H:
正准备用Zigbee,不知道CC2530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正准备用Zigbee,不知道CC2530可以用吗

cc2530可以用ZigBee哟!这段时间很忙没怎么上论坛,不好意思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正在用,可以交流

求大神指教cc2530,可以QQ联系么?my:531469056

网友G(2014-11-21):
引用 网友F:
大神谈不上,有问题可以交流。

请问可以留个QQ号在网上交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可以留个QQ号在网上交流吗?

已经是好友了

网友:
z-stack 核心部分不开源,只能看看上层的部分,例程上手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