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进不去中断 求指教

楼主(2011-06-13):
写的一个控制灯亮灭的程序,不起效果,求老手指点,用的是1213

/***************************************************************************
*                    main program
***************************************************************************/

#include        "K0R_def.H"//头文件里定义中断MD_INTTM02

void PWM_init(void)
{
/********    CPU  setting     ******/
        PER0 = 0b10100100;                /* RTCEN=ADCENSAU0EN=1: supplies input clock to RTC, ADC, SAU */

        PER1 = 0b00001000;                /* OACMPEN=1: comparator/programmable gain amplifier*/

        PER2 = 0b00000011;             /*TAUOPEN=TAU0EN=1:inverter control function and TAUS*/
   /********   clock setting    ******/
           OSMC=0x01;

        CMC = 0b01000001;
   /*****************************************
         X1 clock oscillation stabilization wait time when STOP mode is released */

           OSTS = 0x07;                   /* OSTS2=OSTS1=OSTS0=1: 2^18/fx */

        CSC = 0b01000000;                /* MSTOP=0: X1 operating
                                 XTSTOP=0: XT1 stopped
                                 HIOSTOP=0: internal high-speed oscillator operating */

        while(OSTC != 0xff);                /* oscillation stabilization ? */

        CKC = 0b00001000;                /* CLS=0: fCLK = main system clock= 10MHz*/

        MCM0 = 1;

        while(MCS == 0){}

        DSCCTL = 0b00000000;   /*Do not use 40 MHz Internal High-speed Oscillation*/
        /**************************************************
         interrupt mask flag setting */
        MK0L = 0xff;                        /* interrupt servicing disabled */
        MK0H = 0xff;                        /* interrupt servicing disabled */
        MK1L = 0xff;                        /* interrupt servicing disabled */
        MK1H = 0xff;                        /* interrupt servicing disabled */
        MK2L = 0xff;                        /* interrupt servicing disabled */
        MK2H = 0xff;                        /* interrupt servicing disabled */

          /**************************************************
         interrupt request flag setting        */
        IF0L = 0x00;                        /* clear interrupt request flags */
        IF0H = 0x00;                        /* clear interrupt request flags */
        IF1L = 0x00;                        /* clear interrupt request flags */
        IF1H = 0x00;                        /* clear interrupt request flags */
        IF2L = 0x00;                        /* clear interrupt request flags */
        IF2H = 0x00;                        /* clear interrupt request flags */

        TMPR002 = 0;                              //优先级
        TMPR102 = 0;

   /********  TAUS setting  *******/

           TPS0 = 0x0000;                /* timer clock (CK00) = fCLK  0.1 us */

        TMR02 = 0x0801;                 /*master clock*/

        TMR03 = 0x0409;                 /*slave clock*/

        TDR02 = 1000-1;                  /*period time=100us */

        TDR03 = 500-1;

        TOM0 = 0b0000000000001000;             /*Slave channel output mode*/

        TOL0 = 0b0000000000000000;

           TO0  = 0b0000000000000000;

        TOE0 = 0b0000000000001000;

        PM1 = 0b11110000;

           PM3.2 = 0;                      /*P32:output mode*/
           POM3.2 = 0;

}

void PWM_start(void)
{
    TMIF02 = 0;
    TMMK02 = 0;
    TOE0 = 0b0000000000001000;                        /* Enables the TO03 output operation by counting operation (slave) */

     TS0 = 0b0000000000001001;                                                                                                    }

void PWM_stop(void)
{
    TT0 = 0b0000000000001000;
    TOE0 = 0b0000000000000000;
    /**************************************************
         interrupt mask flag setting */
        MK0L = 0xff;                        /* interrupt servicing disabled */
        MK0H = 0xff;                        /* interrupt servicing disabled */
        MK1L = 0xff;                        /* interrupt servicing disabled */
        MK1H = 0xff;                        /* interrupt servicing disabled */
        MK2L = 0xff;                        /* interrupt servicing disabled */
        MK2H = 0xff;                        /* interrupt servicing disabled */

    /**************************************************
         interrupt request flag setting        */
        IF0L = 0x00;                        /* clear interrupt request flags */
        IF0H = 0x00;                        /* clear interrupt request flags */
        IF1L = 0x00;                        /* clear interrupt request flags */
        IF1H = 0x00;                        /* clear interrupt request flags */
        IF2L = 0x00;                        /* clear interrupt request flags */
        IF2H = 0x00;                        /* clear interrupt request flags */
}

int LED_count=0;
__interrupt void MD_INTTM02( void )
{                                                /* Start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LED_count++;
    if(LED_count==20000)
    {P3.2 = ~P3.2;LED_count =0;}
    TMIF00= 0;
    return;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void main(void)
{
    DI();
        PWM_init();                                                /* Initial Setting */
        PWM_start();                   /* Operation Start */
        EI();
    while(1)
    {
    ;                               /*wait interrupt*/
    }

        /* main loop */
        while(1){
                WDTE = 0xac;                                /* watchdog timer counter clears and restarts */
        }

        PWM_stop();                                                /* Operation Stop */

}

网友:
程序里先手动将 TMIF00=1,看能不能进中断
能进,定时器或中断设置有问题
不能进,中断函数写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