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DP传输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13):
最近在玩UDP时发现一个现像:

我想在同一个线程里创建两个udp 的socket,让他们能使用不同端口,接收不同的消息;但是创建第一个socket成功,第二个就不功能。不能同时创建两个socket,就算把他无放到两个不同的线程也是一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向各位请教

楼主:
补充一下。用的是用BSD SOCKET,不是lwip,rt-thread 0.3.0

网友:
严重怀疑为2个相同的端口号. 或者看看出错时的GetLastError()返回值是什么.

楼主:
我现在是还没到绑定端口这一部,
    if((socka = 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0)) == 0)//创建成功
        rt_kprintf("Creating UDP connected is OK!!!\n");
    else{
        rt_kprintf("UDP Socket a error!!\n");
        return -1;
    }
        //有问题,为什么不可以建两个socket
        if((sockb = socket(AF_INET, SOCK_DGRAM, 0)) == 0)//创建成功
        rt_kprintf("Creating UDP bc connected is OK!!!\n");
    else{
        rt_kprintf("UDP Socket b error!!\n");
        return -1;
    }

程序在sockb就退出了。。。相当无语,是否要在相关的设置文件做改动??在网上都找不到相应的解决方法

楼主:
找到问题啦。。
是我程序的问题

如果调用成功就返回新创建的套接字的描述符,如果失败就返回INVALID_SOCKET。套接字描述符是一个整数类型的值。每个进程的进程空间里都有一个套接字描述符表,该表中存放着套接字描述符和套接字数据结构的对应关系。该表中有一个字段存放新创建的套接字的描述符,另一个字段存放套接字数据结构的地址,因此根据套接字描述符就可以找到其对应的套接字数据结构。每个进程在自己的进程空间里都有一个套接字描述符表但是套接字数据结构都是在操作系统的内核缓冲里

我的程序返回值判断错了。。按照上面的意思 如果正常建立的话 应该是返当前的第几个socket,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而且。rt-thread限制了 好像只能建10 个soc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