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怎样通过EMC测试 以及 系统工作在负压下USB怎样通讯

楼主(2011-06-13):
直流电源怎样通过EMC测试 以及 系统工作在负压下USB怎样通讯
通常设备电磁兼容性(EMC)测试如下:
一、在2KV/5KHz脉冲群干扰下测试
二、在4KV/2.5KHz脉冲群干扰下测试
三、静电6KV接触打击设备金属架
四、静电8KV接触打击设备金属架
设备在上面四种测试下能正常工作,EMC就通过了。

为了通过EMC我现在设备采用负电压供电。欢迎大家给点意见
一、        本负载的电源正为适配器输出的直流0电平,本负载的的地(-5v采用)LT1765-5得到-5V地,金属外壳大地与-5v采用2.2nf/2000V瓷片电容隔离。
二、        为了保证电源的可靠性,因为在适配器输出端有1米长没有屏蔽的电缆。所以在设备电源进线端做处理。
电路如下:

电源进来经过500mA的贴片保险丝SMD1206P050TF/13.2 (参数:Ihold=0.75A, Itrip=1.5A
,V(DC)= 13.2V, Resistance=0.09~0.45欧姆);磁珠CZ1,CZ2 (参数:阻抗 (Ω) At  100MHZ 31欧姆,直流电阻(0.2Ω) 额定电流 (500mA));电容C1,C2是配合磁珠滤出高频波;R-MY1压敏电阻RL0603-005C015M(参数: VDC=5.6V,VRMS=4V, 1mA DC=8V)
BXCZ片式磁珠、只用了1-8,4-5、对线路仿真2.436KHZ 是-3.863dB,相位-61.286Deg

问题一、系统USB供电
        设备大地的连接与USB线的屏蔽线相连好?还是设备与USB屏蔽线断开,单独一点接大地好呢?
问题二、由于系统在负电压下工作USB的通讯逻辑相对0电位取反了,通信数据是否要取反呢?
       差分信号,则是平衡信号,差分对一般有着共同的共模电平和幅值相同的差模电平。衡量差分信号或者说平衡信号时,我们关心的是正负输入端信号的差值变化。

楼主:
为了过EMC老火啊!自己先顶一下。

楼主:
大家给点意见。没有人知道啊?

楼主:
不会没有人知道吧!!!拍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