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高速AD芯片……

楼主(2011-06-13):
最近自己在做示波器

用的是mega16的内部adc

现在最高测20khz的方波

想再提高一点求一款100M一下的ad芯片

便宜容易购买就行

另希望推荐一个fifo……

谢谢了

网友:
看看坤哥德示波器吧 ,可以回答你的所有问题..

网友(2011-08-07):
AD876不错,可以20MHZ,10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近自己在做示波器
用的是mega16的内部adc
现在最高测20khz的方波
想再提高一点求一款100m一下的ad芯片
便宜容易购买就行
另希望推荐一个fifo……
谢谢了

如果仅仅测试20KHz信号,没必要上到100M。1M就已经绰绰有余了。
ADC08100,8bit,20M~100M,价格还合适。
另,有一个参考手册,供lz挑选AD线下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