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R550,AD采集后,积分计算角度,2分2秒,偏差180°

楼主(2011-06-13):
现在调试LPR550双轴陀螺仪,听说这个陀螺仪性能还可以。

陀螺仪静止放置,

现在我 AD采集回来电压值,然后积分计算角度,2分钟2秒,数据从180°偏移到0°。

这样的陀螺仪性能怎么样?

我用布进电机带到这个陀螺仪 做 90°回转运动,能坚持1分 45秒左右,数据也从180°偏移到0°。

感觉这个陀螺仪性能怎么样?

网友:
MEMS便宜的基本都这得性

网友:
你还没学会找中立点,误差没这么大的
我用的LPR550ALH,找好中点后一分钟大约飘1~5度
修正后十分钟飘1度不到

网友:
差不多,我用540的,一分鐘差不多5度內。
從訊號處理,演算法下手減低誤差吧!!即便積分,一階跟梯形積分跟Runge-Kutta積分效果都會有差的。

网友:
是不是说零位误差啊?中立点第一次听,一般情况下,不把陀螺放平了测零位,会有g值敏感项在里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双轴的稳定性比单轴的差很多...我板子上双轴单轴的都有,很明显。
不过我的漂移也没你这么夸张啊...
主要是,双轴的,它在刚开机到开机1分钟内会慢慢上涨或者下降2~3(12位分辨率,采样率800HZ左右连续采样)处理不好容易飘。我用图形看出来的,这个漂移对积分比较明显的。

楼主:
To :  majianjia

明白。

昨天用kalman 滤波将550和7361的数据融合了下,感觉550的权重比较小,我剧烈的来回滑动,测量数据转化的角度与实际角度有滞后现象。

我漂移主要误差在于我中点基准选的问题,不能拿这种测量瞬时值的东西拿基准做为依据进行测量。

用就用他的瞬时变化。这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