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鸟!华硕主板用了半年就坏了...低端的果然没好东西呀。

楼主(2011-06-13):
P5P43T,为了串并口。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发现板上网卡无连接,灯也不亮,换线无果,线插到本本上一切正常。BIOS默认设置也不行,这个应该硬件问题吧?我看网卡芯片似乎TQFP64封装的,手头没有啊,真想自己咔嚓了,寄去换板,鬼知道换个什么鸟回来。这个绝对质量问题,我这里猫+20口_交换机,其他电脑都正常,今天也没打雷,操,以前3,400的垃圾主板都能用个2年,还是自己折腾坏的。现在有什么好板推荐下啊,E6700+影弛GT240+金士顿4G内存,最好淘宝信誉好的推荐下。

网友:
低端一般用技嘉,至少用料比较足。华硕的低端那叫个简陋啊,惨不忍睹。

网友:
以前班上电脑差不多10台主机5台华硕  全部网卡烧坏~~~

网友:
P5BSE 080329用到现在,貌似木有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是微星型号不记得了,当时也是为了串并口才买的

网友:
3楼,我的P5B SE,用了半年就坏了。经常发神经,识别不了硬盘。干废了两块硬盘。花90块又买了块二手的P5B SE,好像问题也没解决利索。

网友:
我觉得这个还是RPWT,如果不是买到假货的话,我用华擎的(华硕的低端品牌)05年,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
我的是华硕M4A77TD
用了一年,还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
几十块钱买一个usb网卡吧

网友:
我的华硕915,用了3年,被雷劈了3次,依然正常,没觉得不好啊,我自己用的电脑都是华硕的主板

网友:
上次同学让我给他配个好点的一线品牌,我配了个技嘉,要比相同配置的磐正贵80块,后面用个一年就返厂了,磐正一直在用,
华硕,技嘉都是浮云!

网友:
老底子都可以的~现在不行~~公司配都是技嘉G31,G41自己也是~感觉技嘉首选~回复【楼主位】Rapido

网友:
只是发现这些板子都1,2年了还没升级bios~看来低端的命啊~~

网友:
电脑还是工作站好,我用的是戴尔T3400准系统装的工作站,半年坏了一张昂达的显卡,后面弄了张二手的专业显卡,两年多一直没问题。专业级别的东西,稳定性就是好。

网友:
要低端,干脆一低到底,用那些一体化的板,比如这个 http://mb.zol.com.cn/233/2336873.html

网友:
一线厂家高端产品堆起料来是二三线厂家没法比的,而低端产品节约成本又是二三线厂家拿手的,所以一线厂家的低端产品无论性价比和质量都比不上二三线厂家。

网友:
告诉楼主1个秘密
华硕主板,1K以下的,都是垃圾场生产的,只有高端板,才是它自己搞的
华硕纯属炒作出来的牌子,他的中,低端主板,就是垃圾中的垃圾,他自己根本没有质量控制,出了事情多了,就说你买的是假货.这种套路,在IT界已不是秘密了

网友:
顺便感谢1下楼主的TEA5767收音机程序,最近在研究楼主公布的自动扫台.
另求楼主头像人名

网友:
干脆砸个HP或Dell的回来得了,像俺用的高配i7的HP 8100E,串口并口也都有,而且是做工精细的独立小板,用料很实在,噪音也低,不用担心莫名挂掉,还有三年质保,除了贵,其它都挺好。实在不愿跟奸商们战斗了,主板、电源、内存、散热片、风扇,各个都可能有问题,受不了。

网友:
1k以下的华硕 技嘉 就垃圾 msi的还可以 还不如弄个2线的

网友:
华硕的东西越做越烂,包括笔记本电脑。

坚如磐石,这句话再也不信了!

网友:
华硕,坚如磐石,脆如玻璃。
公司的华硕笔记本电脑,坏了好几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华硕915,用了3年,被雷劈了3次,依然正常,没觉得不好啊,我自己用的电脑都是华硕的主板

你怎么知道被雷劈了3次

楼主:
关键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坏了:南桥手摸上去烫手,相比之下,北桥就几乎没有感觉,不然就直接买个网卡算了。回复【18楼】skynet 青青草原
顺便感谢1下楼主的tea5767收音机程序,最近在研究楼主公布的自动扫台.
另求楼主头像人名

我的代码乱写的哈,有的台会漏。MM的名字好像是天海翼。

网友:
我的华硕主板用了两三年,已经严重变形了,居然还可以用,不过感觉有时候不太稳定,经常无缘无故重启,前段时间终于换掉了,技嘉的主板不错。

网友:
我一直用华硕,2002年的机子,现在还没什么问题。

网友:
华硕的还是不错的。不过,现在因为价格的原因,已经不错如以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告诉楼主1个秘密
华硕主板,1k以下的,都是垃圾场生产的,只有高端板,才是它自己搞的
华硕纯属炒作出来的牌子,他的中,低端主板,就是垃圾中的垃圾,他自己根本没有质量控制,出了事情多了,就说你买的是假货.这种套路,在it界已不是秘密了

同意!
华硕的低端产品和高端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网友:
华硕高端也不咋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