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89E516RD仿真芯片写不进程序但能仿真

楼主(2011-06-13):
请问SST89E516RD仿真芯片写不进程序但能仿真,如何解决。。SST89E516RD写了仿真程序后能用keil进行仿真,但想烧程序进去识别不了串口,这是什么问题呢??进求解。。

网友A(2011-09-03):
烧了监控程序后就只能在线仿真,要在Keil里写个命令才能再回到可烧录程序的状态,貌似!

网友(2012-08-26):
引用 网友A:
烧了监控程序后就只能在线仿真,要在Keil里写个命令才能再回到可烧录程序的状态,貌似! ...

我有个这片子可能烧坏了,用KEIL想仿真一下,提示连不上,可否提供监控程序我重新烧一下,看能否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