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28335编程,求解释~

楼主(2011-06-14):
是不是CCS3.3编程环境是分大小写的?
因为在main里面有一个自己写的interrupt void xint3_isr(void)
而在DSP2833x_DefaultIsr.c
里面又有一段
interrupt void XINT3_ISR(void)  // External Interrupt
{
  // Insert ISR Code here

  //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this PIE group,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2;

  // Next two lines for debug only to halt the processor here
  // Remove after inserting ISR Code
  asm ("      ESTOP0");
  for(;;);

}
请问,ccs3.3是区分大小写的对吗?
否则的话这两个中断isr不是会产生冲突吗?~
求前辈们解释~~thanks

网友:
光写中断处理没用,还要挂到中端向量表上啊,你挂哪个处理函数就运行哪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
我明白了
中断向量表里面的中断ISR入口地址寄存器赋值为我自己定义的中断服务函数首地址,代码如下
   InitPieVectTable();

// Interrupts that are used here are re-mapped to IS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XINT3 = &xint3_isr;
   PieVectTable.XINT4 = &xint4_isr;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