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delsim问题Error: Failure to obtain a Verilog simulation license

楼主(2011-06-14):
昨天晚上破_解的ModelSim-Altera 6.6d (Quartus II 10.1sp1),今天用的时候却发现有错误提示Error: Failure to obtain a Verilog simulation license. Unable to checkout any of these license features: alteramtivsim or alteramtivlog.
我是按网上的方法破_解的
1.运行make.bat,产生license.dat文件
2.设定环境变量 LM_LICENSE_FILE
3.覆盖拷贝mgls.dll
不知道怎么出错的,希望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笔记本出现了这个问题,台式机能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么纠结。不过我重新破_解了一遍,没问题了,好像是路径名中的文件夹名不能含有下横杠。

网友B(2011-09-08):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后来我在用户变量中也设置了LM_LICENSE_FILE后,就可以了

网友(2012-10-07):
引用 网友B: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后来我在用户变量中也设置了LM_LICENSE_FILE后,就可以了 ...

用户变量不就是在环境变量中的么。。。表示还是不好使啊。。

网友:
mentor软件请使用MGLS_LICENSE_FILE环境变量

网友(2013-06-21):
想问一下,你的crack 破解了之后,对于vhdl语言,能仿真吗?

我modelsim的版本跟你一样,可我破解了之后,只能仿真verilog,不能仿真vhdl

网友C(2013-11-04):
把那个系统时间改为2007 再生成license试试,之后都是一样的

网友D(2015-12-15):
引用 网友C:
把那个系统时间改为2007 再生成license试试,之后都是一样的

将时间改过之后确实可以了。谢谢啦。我使用的是QUartusII9.1,win7  64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将时间改过之后确实可以了。谢谢啦。我使用的是QUartusII9.1,win7  64

客气